关于表面处理经受盐雾试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9):
1.一些机加工零件,普通1018~1020钢,要求镀环保蓝白锌,镀层厚度不大于25μm,
   之后经96小时盐雾试验后不出现红锈.

   现在一些供应商说镀环保蓝锌是做不到96小时盐雾试验后不出现红锈.
   一些说镀环保蓝锌,再经过珞酸盐封闭后,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各位大大有没有做过类似产品?到底镀环保蓝锌能否达到要求?

   还有一些供应商说,有一种技术是镀有一点彩虹色的环保蓝锌,在光下面是有

  点彩锌的样子,但还是属于镀蓝锌,效果比一般镀蓝锌要好,请问有这种技术吗?

2.某冲压件.CRS2.0,要求粉末喷涂后经受500小时盐雾试验,但一般粉末喷涂都达 不到这种要求吧?大家觉得可以做到吗?

网友:
Re: 关于表面处理经受盐雾试验的问题.__急!!!

跟表面处理供应商沟通一下,96H无红锈肯定能实现。

楼主:
Re: 关于表面处理经受盐雾试验的问题.__急!!!

1.一些机加工零件,普通1018~1020钢,要求镀环保蓝白锌,镀层厚度不大于25μm,
   之后经96小时盐雾试验后不出现红锈.

   现在一些供应商说镀环保蓝锌是做不到96小时盐雾试验后不出现红锈.
   一些说镀环保蓝锌,再经过珞酸盐封闭后,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各位大大有没有做过类似产品?到底镀环保蓝锌能否达到要求?

   还有一些供应商说,有一种技术是镀有一点彩虹色的环保蓝锌,在光下面是有

  点彩锌的样子,但还是属于镀蓝锌,效果比一般镀蓝锌要好,请问有这种技术吗?

2.某冲压件.CRS2.0,要求粉末喷涂后经受500小时盐雾试验,但一般粉末喷涂都达 不到这种要求吧?大家觉得可以做到吗?

网友:
Re: 关于表面处理经受盐雾试验的问题.__急!!!

关键在钝化液的选择以及镀锌工艺的控制。环保蓝锌,应该用三价铬吧。喷粉不大清楚,不过一般人家检验结合力及用光照试验比较多。

网友(点评):
光照应该是色差仪

网友(点评):
光照是用的紫外线,做老化的!光泽是另一回事

网友(点评):
色差仪是另一回事

网友:
Re: 关于表面处理经受盐雾试验的问题.__急!!!

   我们公司生产的龙头产品经过公司自己的PVD处理后可以过96H盐雾试验后不出现红锈.

网友:
Re: 关于表面处理经受盐雾试验的问题.__急!!!

我们去年有个产品 就是用了什么东西封闭了一下,效果奇好,
遗憾的是,后来再买那种 封闭液 就买不到了。厂家说 市场需求量太小,不做了。
什么世道 阿

楼主:

5楼的,请问什么是PVD处理?

网友:

 摘录:

: [5 j m

PVD简介fficeffice" />

1. PVD的含义

PVD是英文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的缩写,中文意思是物理气相沉积,是指在真空条件下,用物理的方法使材料沉积在被镀工件上的薄膜制备技术。

2. PVD镀膜和PVD镀膜机

 y; i' k5 H/ H

PVD(物理气相沉积)镀膜技术主要分为三类,真空蒸发镀膜、真空溅射镀和真空离子镀膜。对应于PVD技术的三个分类,相应的真空镀膜设备也就有真空蒸发镀膜机、真空溅射镀膜机和真空离子镀膜机这三种。

近十多年来,真空离子镀膜技术的发展是最快的,它已经成为当今最先进的表面处理方式之一。我们通常所说的PVD镀膜 ,指的就是真空离子镀膜;通常所说的PVD镀膜机,指的也就是真空离子镀膜机。

3. PVD镀膜技术的原理

PVD镀膜(离子镀膜)技术,其具体原理是在真空条件下,采用低电压、大电流的电弧放电技术,利用气体放电使靶材蒸发并使被蒸发物质与气体都发生电离,利用电场的加速作用,使被蒸发物质及其反应产物沉积在工件上。

4. PVD镀膜膜层的特点

采用PVD镀膜技术镀出的膜层,具有高硬度、高耐磨性(低摩擦系数)、很好的耐腐蚀性和化学稳定性等特点,膜层的寿命更长;同时膜层能够大幅度提高工件的外观装饰性能。

5. PVD镀膜能够镀出的膜层种类

PVD镀膜技术是一种能够真正获得微米级镀层且无污染的环保型表面处理方法,它能够制备各种单一金属膜(如铝、钛、锆、铬等),氮化物膜(TiNZrNCrNTiAlN)和碳化物膜(TiCTiCN),以及氧化物膜(如TiO)

6. PVD镀膜膜层的厚度

PVD镀膜膜层的厚度为微米级,厚度较薄,一般为0.3μm 5μm,其中装饰镀膜膜层的厚度一般为0.3μm 1μm ,因此可以在几乎不影响工件原来尺寸的情况下提高工件表面的各种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镀后不须再加工。

7. PVD镀膜能够镀出的膜层的颜色种类

PVD镀膜目前能够做出的膜层的颜色有深金黄色,浅金黄色,咖啡色,古铜色,灰色,黑色,灰黑色,七彩色等。通过控制镀膜过程中的相关参数,可以控制镀出的颜色;镀膜结束后可以用相关的仪器对颜色进行测量,使颜色得以量化,以确定镀出的颜色是否满足要求。

8. PVD镀膜与传统化学电镀(水电镀)的异同

6 n B$ G8 x! S$ ]

PVD镀膜与传统的化学电镀的相同点是,两者都属于表面处理的范畴,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使一种材料覆盖在另一种材料的表面。两者的不同点是:PVD镀膜膜层与工件表面的结合力更大,膜层的硬度更高,耐磨性和耐腐蚀性更好,膜层的性能也更稳定;PVD镀膜不会产生有毒或有污染的物质。

9. PVD镀膜技术目前主要应用的行业

9 k" y: I. y q# L

PVD镀膜技术的应用主要分为两大类:装饰镀膜和工具镀膜。装饰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善工件的外观装饰性能和色泽同时使工件更耐磨耐腐蚀延长其使用寿命;这方面主要应用五金行业的各个领域,如门窗五金、锁具、卫浴五金等行业。工具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工件的表面硬度和耐磨性,降低表面的摩擦系数,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这方面主要应用在各种刀剪、车削刀具(如车刀、刨刀、铣刀、钻头等等)、各种五金工具(如螺丝刀、钳子等)、各种模具等产品中。

; u( }$ ~ h7 o$ M o1 E

10. PVD镀膜(离子镀膜)技术的主要特点和优势

和真空蒸发镀膜真空溅射镀膜相比较,PVD离子镀膜具有如下优点:
1
.膜层与工件表面的结合力强,更加持久和耐磨
2
.离子的绕射性能好,能够镀形状复杂的工件
3
.膜层沉积速率快,生产效率高
4
.可镀膜层种类广泛
5
.膜层性能稳定、安全性高(获得FDA认证,可植入人体)

真空蒸发镀膜 真空溅射镀膜真空离子镀膜 三种镀膜方式的比较

 K" F
       }4   }  }  }      {

比较项目

真空蒸发镀膜

真空溅射镀膜

真空离子镀膜

压强(×133Pa

10E-5~10E-6

0.15~0.02

0.02~0.005

粒子能量

 E

中性

0.1~1eV

1~10eV

0.1~1eV

离子

数百到数千

沉淀速率(微米 / 分)

0.1~70

 b0 z

0.01~0.5

0.1~50

 s

绕射性

较好

 H

9 K9 n8 u x

附着能力

不太好

较好

" T* l e# E9 F v

很好

薄膜致密性

密度低

5 P" L ~

密度高

密度高

 y; g

薄膜中的气孔

低温时较多

内应力

 O, w

拉应力

 U* ?

压应力

压应力

网友:

做户外漆的2遍喷涂,是可以达到500H的中性盐雾要求的。我们公司的供应商都可以达到

网友(2008-01-11):
48H盐雾试验

玫瑰金漆怎样过48H盐雾试验

网友(2008-02-28):
我们厂的镀镍工艺只能保证48小时,有什么提高方法达到100小时,
先谢谢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干性防锈油浸一下

网友(2011-09-29):
对于镀环保的蓝白锌,即“三价蓝白:是不能满足96小时的盐雾试验的,最多也就72小时,而你说的带有彩虹色的,即”三价彩”,他的盐雾试验要好一点,应该可以达到96小时武红绣,白秀的话很难说,看药水。建议表面处理为镀黑锌封闭或镀军绿。
而你说的500小时以上的,常用的就只有涂覆处理,达克罗和交美特勒,这种最低都可以保证480小时无红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