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滑架,先制作结构件,然后焊接在一起--[请教]

楼主(2007-07-30):
要做一个滑架, 架子制成后要承受很大的力. 现在的设想是先制作结构件,然后焊接在一起。小弟第一次做焊接设计,有几个问题想不太明白,刚翻了焊接方面的教材也没得到确切的答案,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

1。对于待焊接的表面是否有粗糙度要求,一般铸件能不能不经过加工直接焊接?如果有粗糙度要求的话,是多大?

2。焊缝尺寸有无标准?(因为涉及到焊接前结构件尺寸和焊接后总尺寸的计算,所以问这个问题。eg:一个400mm和一个500mm的结构件焊在一起,“最终总尺寸=900+焊缝宽度”对吗?这个焊缝宽度有推荐值吗?)

3。坡口设计:第一个问题---一个毛胚的待焊接面是平面,另一个是内圆柱面,坡口怎样设计好?(这个内圆柱面远远大于平面大小. 毛胚的待焊接面也可进行少量加工)。    第二个问题---两个全等的梯形平面,用什么坡口好,还是可以直接焊接?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好!就您所提的问题,做如下解释,仅做参考!

1、对于承重较大的构件,如果是对接或角接组合焊缝的话,需要开坡口焊接,根据其强度要求看是否做探伤?对于焊缝要求较高的就需要对坡口进行机械加工,或用半自动切割机切割后打磨出金属光泽,而对于一般焊缝,责要求打磨出金属光泽,而一般在焊缝处不需要标注粗糙度要求;

2、焊缝尺寸问题在设计中可以不作考虑,您只需标注实际需要的长度尺寸,制作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制作工艺来保证所需的实际尺寸,而需要设计标注的就是焊缝的接头形式和焊角高度;

3、对于焊缝接头设计,社区下载专区有《焊缝符号表示方法:GB324-88》,最好有《气焊,手工电弧焊及气体保护焊焊缝坡口的基本形式与尺寸:GB985-88》

楼主:

谢谢黄河湃的答复,受益匪浅!

问题解决了,多谢!

网友:

呵呵,能解决问题说明我还有用,欢迎大家常来焊接版块,增加点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