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5#锻打内轮和一个35#铸钢节叉焊接后,出现裂纹---[求助]

楼主(2007-07-30):
一个45#锻打内轮和一个35#铸钢节叉焊接过后,出现裂纹怎么办

网友:

楼主好!从如下几方面来分析:

1、焊接材料选用,焊条电弧焊用J507就能满足要求;
2、焊条是否烘干?
3、焊接电源极性是否是直流反接?
4、焊接规范是否适宜(包括电流,电压,焊接顺序等)?
5、是否采取了焊前预热和焊后保温?

网友:

楼主的铸钢件牌号是否符合
焊接结构用碳素钢铸件(GB/T7659-1987),标准

网友(2008-04-18):
回复 网友A:

中碳钢焊接就是有点难度
选用合适的焊丝 在预热焊后注意退火保温

网友:
考虑一下结构问题,是否应该两面开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