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 1KW变压器配多粗的电缆及保险?---[请教]

楼主(2007-07-30):
我有一个36V1KW的照明变压器,一次输入部分接入380V电压,计算电流约2.63A。二次部分只接36V输出最大电流不能超过27.7A我想知道输出部分应当用多粗的铜线。此时还能适用一个平方四个电流的计算方式么。

现在想在照明部分安装一个短路及过载保险。需要用什么样的保险管。可以用220V的空气开关么?需要用多大电流及型号的呢?

- t6 y n

网友(2007-10-16):
电线选用是根据用电部分的工作电流最高值确定的,其他元件也一样.最多将结果放大0.25选择电线.

网友:
建议输出部分用10平方毫米的铜线。用30A的保险管或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