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DF图如何转为CAD?---[请教]

楼主(2007-07-30):
谁能转换过来这张图,(转换为CAD的),我要拜他为师傅. 怎么传不上去呢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l\My Documents\6970110620-1-3.pdf

网友:

请把文件作为附件上传,在下面浏览处。和电子邮件附件差不多。

楼主:

就是传不上去,我是象电子邮件样的手法,就是不行呀?也用过压缩也不行.没办法了.

网友:

每个文件太大了不行,一般2M。如果大可以用winrar分割压缩。

楼主:

怎么有传上去了呢?真是高不懂.请大家看下.

楼主:

请点附件,有两个,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