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直线---[请教]

楼主(2007-07-30):
外行求教:SW

SW中,是否无法象CAD一样, 直接准确地画出设计者想要的图形?

例如:  画一个13.55长的直线,  必须先画一个直线, 再把长度改为13.55.

  是这样吗?  有什么好方法?

新学请勿见笑,  谢谢

网友:

三维软件的尺寸驱动是非常方便的.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划条线然后标准尺寸挺好呀.

网友:

使用SW中有solidworks 2D emulator插件可以实现,而且可以使用快捷键,依次点击菜单"工具"-"插件",勾选择"SW中有solidworks 2D emulator"确定即可.

网友:

正好有一个问题向SW高手请教,我刚自学用的,现在有一点构成的凸轮曲线,有没有样条曲线上点用表格驱动的?还或者怎么绘出这种曲线,要很精准!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4楼同志,请用插入曲线里的通过XYZ的曲线或者是自由曲线(不同版本描述不一样)

网友:

四楼的。
sw中toolbox插件中有凸轮生成工具,用起来应该不麻烦的。可以生成凸轮(包括轮毂)。

网友(2011-01-12):
习惯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