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ess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7-31):
请问:minimess是什么意思?词典里查不到

网友:

拆开会说,就是最小杂质,或者最小污染度的意思,连上恐怕要再分析,分析,是否还有意思,抱歉! 楼主,是正规洋人资料上这么写的吗?

网友:

测压接头

网友(2007-10-20):
楼上回答的精彩!一般欧洲国家的液压液压原理图纸中出现的比较多!

网友(2008-01-01):
就是测压接头,一般在外方提供的图纸中经常出现在其材料表中

网友:
3楼以下都是正解,但是2楼的解释是在是太经典了。

网友:
MINIMESS (测试管)

是一家公司的品牌,

见下:

The brand name MINIMESS is synonymous with the HYDROTECHNIK, who are the pioneer and have designed & laid down the foundation of test point system which has been service proven millions of times over a 30 year period.  MINIMESS as a test point is a self-sealing coupling and is compact in design. Access to pressurised systems is made via mating adaptors or hose fittings and gives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fluid medium through the test point.
(个人翻译) MINIMESS 品牌和HYDROTECHNIK齐名, 都是被证明能在30年一个周期内使用百万次以上的测试点系统的先锋和设计奠基人.MINIMESS作为自密封联轴,紧凑型设计.

http://www.techniaids.com/hydrotechnicproducts/Original_Minimus.htm

网友:
好专业的词汇 测压接头 长见识了

网友:
确实好专业!各位大虾可不可以谈谈minimess主要用于什么方面?用途又是什么?

网友:
由网络内容翻译而成

MINIMESS, 一个品牌的名称! 液压气压产品

(压力测试点/试压点, 看上去象一截软管)

管体:热塑料聚酯

应用:高压液压管,燃油, 防冻解决方案,空气和水。特别为压力仪表及传感器接头设计。

持续操作环境:零下40度至零上93度
环境温度:零下40至零上80度

网友(2008-03-15):
谢谢楼上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
这么看来,minimess是厂牌了,建议楼主以后在问问题的时候能把一个完整的句子帖出来,方便大家学习

楼主(2010-06-13):
回复 网友A:
来源——见下图:

网友:
没看懂噢,好深奥!。。。。。。。

网友:
学习了 好几个 新单词,谢谢了

楼主:
是关于在压力管线中取油样的,我觉得“测压接头”的解释在这里很恰当。因为现场的很多点检工就是用的测压接头。

网友:
谢谢楼主,和各位前辈,俺也长见识了~

网友(2012-11-12):
minimess是意大利一个专门做测压接头的工厂的牌子

网友:
专业性挺强的,学习学习,增长见识。

网友(2013-01-09):
好专业啊。。一般没接触过的根本就不知道吧

网友(2013-05-15):
好奇怪的翻译

网友:
受教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