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CAD的DWG格式转化为JPEG,PDF格式?

楼主(2007-07-31):
我们在AUTOCAD画面中工具选项颜色设置白色按键盘上PRINT键到画图板里粘贴,再画图板选要的区域另存一文件为JPEG

网友:
Re: 请教高手怎样将CAD的DWG格式转化为JPEG,PDF格式???急救,先谢过了...

用Adobe Acrobat打印

网友:
Re: 请教高手怎样将CAD的DWG格式转化为JPEG,PDF格式???急救,先谢过了...

楼上没有讲完全,打印是选择用Adobe Acrobat打印,在打开Adobe Acrobat文件,使用另存,选择图形格式便可以了。

网友:
Re: 请教高手怎样将CAD的DWG格式转化为JPEG,PDF格式???急救,先谢过了...

谢谢马老师的补充

网友:

一法 画好图后 全部线条改成黑白色显示,然后转到布局里面,具体什么布局都没关系 放大到尽量的 大然后点击 文件--输出,选择bmp 格式 就行了 打开bmp 的文件,另存为jpeg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