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间隙密封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7-07-31):
谁知道间隙密封的方法

还有密封有几种方法

网友:

密封圈??您需要的是什么方式的啊

网友(2007-11-19):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想保证0泄漏就不能采用间隙密封。间隙密封用来在高速场合,此时可避免一般橡胶密封存在的问题。在间隙密封时,密封部位加工反向螺旋槽能够减小泄漏,需要计算供油压力、转速等

网友:
间隙密封就是通过控制间隙来实现密封,减少泄漏。泄漏量与间隙、压差、密封长度、粘度等有个关系式,在流体力学中有,楼主查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有软密封和硬密封两种啊?

网友:
间隙密封摩擦阻力小,寿命长,密封性能差,制造困难,运动速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