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仪器的脚垫都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7-07-31):
一般仪器都怎么处理脚垫的?直接橡胶脚垫还是做成可调的?

网友:

这个……貌似 要看仪器的需要吧。

比如说:仪器在使用过程中要求保持水平 而且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件

的重量使得仪器的重心出现偏移 那就不应该用橡胶垫

一般使用中有保持水平状态的仪器都应该要有一个调节装置吧

不管这个装置是装在脚上还是那里

( l4 J w

好吧  我承认我今天早上才进到这个论坛   不对之处请手下留情不要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 要看仪器的需要吧。

比如说:仪器在使用过程中要求保持水平 而且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因为工件

的重量使得仪器的重心出现偏移 那就不应该用橡胶垫

一般使用中有保持水平状态的仪器都应该要有一个调节装置吧

不管这个装置是装在脚上还是那里

好吧  我承认我今天早上才进到这个论坛   不对之处请手下留情不要喷啊

! v* R, G O6 q

嗯 谢谢你  我现在要设计的仪器就是要求水平的  看来还是要用调节的了

但是一般调节的装置有现成的吗?

网友:

调节装置肯定有现成的  但我也没办法帮你推荐

1:如果你设计的仪器要求是安装了以后不再移动或者是很少移动的话   那么

 p

这个调节装置就最好是自己设计

 S

2:如果你设计的一起要求是每次使用前都要进行一次水平的校正   那么这个调节

装置可以到市面上去选个合适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装置肯定有现成的  但我也没办法帮你推荐

1:如果你设计的仪器要求是安装了以后不再移动或者是很少移动的话   那么

这个调节装置就最好是自己设计

2:如果你设计的一起要求是每次使用前都要进行一次水平的校正   那么这个调节

装置可以到市面上去选个合适的好了

# }6 W% B& f e V& K$ K: k# m

哦 这个倒不用每次都调节 仪器放好了跳平了就行了

您在北京吗?

网友:

我不在北京   我在东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在北京   我在东莞

要在北京就好啦

网友:

一般 买设备 都会带 垫铁的
可以 去市场上买啊  常用是那种楔形的 螺杆调节 用个5、6个就可以了

网友:

用可以调节的.这样方便一些.

网友:

用纲丝圈成弹簧状,横卧固定,起到防震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 买设备 都会带 垫铁的
可以 去市场上买啊 常用是那种楔形的 螺杆调节 用个5、6个就可以了

谢谢你啦 具体名称叫啥?改天我去买几个来试试

网友:

我建意還是去一些電子市場買些可調的墊,如果儀器要求水平值較高的可采用細螺紋調節的墊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我建意還是去一些電子市場買些可調的墊,如果儀器要求水平值較高的可采用細螺紋調節的墊腳.

我有去市场看过 可是那些都是很粗劣的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我也很想找到您说的有细螺纹调节的  可是我就是没找到啊

网友(2024-07-10):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