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上深30mm,直径1.0+/-0.2的油孔加工和检测---[讨论]

楼主(2007-07-31):
发动机缸体(铸铁)上油孔深30mm,直径1.0+/-0.2。对于这种小孔,钻头是否好做?耐用度怎么样?用什么检具检测?CMM是否可以?请有经验的大虾说说看。

网友:

楼主,别的加工方法我不知道,我只说我知道的,呵呵.
你的孔径是1正负0.2,长径比30?如果是的话,可以使用枪钻加工,但不知道你有设备没有,这样的枪钻做没问题.
油嘴行业的孔跟你这个差不多.用整体硬质合金枪钻,就是重磨的时候需要专用的刃磨机(或者刃磨夹具).

网友(2008-12-11):
楼上的解释挺详细,学习啦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
但是30MM深的孔,1MM的钻头,打到一定的深度,对钻头会不会有影响,比如会不会扭断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