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经常断裂怎么检查出来?---[请教]

楼主(2007-07-31):
我们车间的台车(就是和火车下面的小车一样的,一个2对卡口的架子带2对轮组,轮组是一根轴带2个轮子,2端轴头每端带2个调心滚子轴承,每个轴承内外侧都带一个顶盖,其中一个带通孔,最外面是锁母)轴经常断裂,但是又没办法提前检查出来,断的位置在2个轴承靠里的一盘和顶这盘轴承的压盖之间。

有修理过这样的轮子的大侠,或者在火车站搞检修工作的同志,能给点建议的吗?

网友:

顶一下

传张装配图纸上来

我判断是材料选用和热处理问题

网友:

把断口加工成试样放到电镜下看看,大致能判断出断裂原因
或者把断口的清晰照片放上来,让有经验的高手帮你诊断一下

网友:

那是二轴转向架吧!如果是铁路标准的,采用的是车轮钢,都是经过探伤、材质认证的,我们生产的从来没有此类问题!你可以进行材质化验,进行超声波探伤和磁粉探伤检查!

网友:

怎么一下子就断裂了
断裂之前一定会有裂纹的啊
你应该建议你的老板,对那些轴统一进行探伤.自己厂做不了可以找人啊
用不多少钱
我们厂给人家做的轴,到那一进行探伤,有的时候裂纹就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两端轴承装配轴心不一,产生交变应力而疲劳断裂

网友(2007-10-22):
超载了吗????????

网友:
应该先找出轴产生裂纹的原因!

网友:
轴设计的安全系数太低,降低车的负荷使用

网友:
磁力探伤,这个机子不贵。

网友:
把轴的图纸传上来!

网友:
轴台看看,是否有车刀的退刀槽!

网友:
在哪里断呀,没说清楚,拍个照片传上来看一下,是不是材料有问题,还是有裂纹导致的

网友(2007-12-07):
你每个轮子上装两盘调心轴承,不就起不了调心的作用了吗???谁这样设计的啊??抽他

同心度不好的话就要断,,
很简单的啊,,

再就是你车的底盘软,,负荷后变形太大,,影响轴的同轴度,,时间不长就的断
有什么问题给我发短信,我帮你吧

网友:
磁粉探伤检查

网友:
找一下应力集中的地方,一般是断裂的地方,有时退刀槽是应力集中点

网友(2008-01-21):
去除应力集中点。轴台做圆弧角过渡

网友:
是材料热处理的问题

可能是材料热处理出了问题,直接用45#钢加工,轴承位置加工后不要热处理也许就不会断了。

网友:
LZ问的好象是怎么在完全断裂之前检测出来吧?各位大侠有点答非所问

网友(2008-04-11):
我想可能是材料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上专业的软件去算一下的,如果没有专业软件就要靠你的专业经验去判定了.我建议你自己分析断裂的原因再做进一步的判断

网友:
用探伤仪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原因是承载过重应按实际使用情况加粗轴经和改大轴承,运输工具安全系数应该大一些.

网友(2008-09-23):
基本可以判定是热处理出现应力集中造成的。
没有必要淬火。粗车后调质再精加工就成了。
好像轴承结构也不合理,不是很清楚,没有图啊。

网友(2009-02-2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轴出现断裂是因为:1、你们紧固轴承紧的不均衡;2、热预紧破坏了轴承材质;3、紧固的数据不确切,即紧固的力矩不量化,紧的力过大引起轴承形变。建议:视工况及力矩要求,采用有量化的力矩扳手,大力矩的可以用液压拉伸器和液压力矩扳手紧固。如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2009-03-28):
应先进行探伤确认,同时对材质进行认证,可以进行材质化验,进行超声波探伤和磁粉探伤检查!如果是铁路标准的,对照标准确认一下

网友(2010-02-11):
检查轴的材质,可能是材质有问题,再有就是在装配轴承之前对轴承位尺寸进行校对,判断轴是否磨细,有疲劳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