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W厂房,现选总进线断路器,需要多少A的比较合适?

楼主(2007-07-31):
100KW厂房 现选总进线断路器 需要多少A的比较合适?

请教,谢谢!

网友:

选400A的断路器或漏电保护器即可。

网友:

要看负载性质,也就是厂房主要有些什么设备,工作状态怎样才能确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计算后线电流要265A左右,由于我们厂房的加工机器不是很多,主要是调试时要启动11KW左右的电动机,所以现在打算总线路上用250A的断路器

网友:

250A的断路器够了,11KW左右的电动机的启动对100KW的供电来说不会有影响的,就是有多台这样的电动机,只要不同时启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现在我们这里200KW   才用250A

网友:

现在国家比较提倡节约用电,如果你要用到400A那当然是安全的,但是收费方面则是相差很大的了。

设备主要告星三角等降等方式启动,而且设备也不会在同一时间开启,所以250A是一个合理的值。

网友(2007-09-30):
<现在国家比较提倡节约用电,如果你要用到400A那当然是安全的,但是收费方面则是相差很大的了。>
请教400A和250A除了购买时有价格差,用电时也有区别吗?用400A的空气开关、断路器会增加功率吗?

网友(2009-05-11):
请问:80KW的电流量用200A的短路器够吗?

网友(2009-06-23):
400A比较安全,如果只有一台11KW的电机的话,30A都够了,

网友(2022-09-15):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