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文件打不开过了说什么图形错误---[请教]

楼主(2007-08-01):
CAD文件打不开过了说什么图形错误,我现把它传上,那位高手看能不能打开(2007版的)

 g

' v4 O: f" Y Q0 A0 Y, @

   谢先!!!!!!!!!!!!!!!!!

网友:
Re: CAD高手请进!

预览时看得到,但打不开,图形无效。

楼主:

没办法打开了吗?
那可是花了好多时间才画好的呀

网友:

可能是上一次保存的时候丢失了数据,我也曾有过同样的遭遇。你尝试一下把备份文件的后缀.BAK改为dwg),再打开它试试,如果原来的备份文件没坏是可以的(2005)。

楼主:

我为了减少拉圾文件关闭了每次保存的备份
还有招吗?

网友:

是删除了吧,那就很麻烦罗!首先要想办法把它恢复。其他办法我暂时没有罗。

楼主:

还是谢了

MY GOD!
不知道其它人还有没有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