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NUMERIK 840D数控系统简介

楼主(2007-08-01):
      SINUMERIK 840D是西门子公司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高性能数控系统。它保持西门子前两代系统SINUMERIK 880840C的三CPU结构:人机通信CPUMMC-CPU)、数字控制CPUNC-CPU)、可编程逻辑控制器CPUPLC-CPU)。这三部分在功能上既相互分工,又互为联系。

在物理结构上,NC-CPUPLC-CPU合为一体,合成在NCUNumerical Control Unit)中,但在逻辑功能上相互独立。

fficeffice" />

1. 数字控制单元NCU

NCUNumerical Control Unit)是SINUMERIK 840D数控系统的控制中心和信息处理中心,数控系统的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等轨迹运算和控制、PLC系统的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都是由NCU完成的。在SINUMERIK 840D中,NC-CPUPLC-CPU采用硬件一体化结构,合成在NCU中。

    2. 人机通信中央处理单元MMC-CPU

MMC-CPU的主要作用是完成机床与外界及与PLC-CPUNC-CPU之间的通信,内带硬盘,用以存储系统程序、参数等。

    3. 操作面板OP031

操作员面板OP的作用是:显示数据及图形,提供人机显示界面;编辑、修改程序及参数;实现软功能操作。

SINUMERIK 840D中有OP031OP032OP032SOP030以及PHG5种操作员面板。其中,OP031是常使用的操作员面板。

    4. 机床操作面板MCP

MCP的主要作用是完成数控机床的各类硬功能键的操作。主要有以下列6个硬功能键操作。

    1)操作模式键区

可选择的操作模式有JOGMDTEACH INAUTO 4种操作模式。

2)轴选择键区

实现轴选择,完成轴的点动进给、回参考点和增量进给。

    3)自定义键区

供用户使用,通过PLC的数据块实现与系统的联系,完成机床生产厂所要求的特殊功能。

4)主轴操作区

主轴倍率开关,实现主轴转速0150%倍率修调。主轴起停按钮实现主轴驱动系统的起停,一般控制主轴驱动系统的脉冲使能和驱动使能。

 C) n

    5)进给轴操作区

进给轴倍率开关,实现主轴转速0200%倍率修调。进给轴起停按钮实现进给轴驱动系统的起停,一般控制进给轴驱动系统的脉冲使能和驱动使能。

6)急停按钮

9 O9 x& S T

实现机床的紧急停车,切断进给轴和主轴的脉冲使能和驱动使能。

+ g$ b+ C X

    5. I/RF主电源模块

主电源模块主要功能是实现整流和电压提升功能。

6. 驱动系统

它包括主轴驱动系统和进给驱动系统两部分。

楼主:

SINUMERIK 840D数控系统软件结构

SINUMERIK 840D软件系统包括4大类软件:MMC软件系统、NC软件系统、PLC软件系统和通信及驱动接口软件。 fficeffice" />

    1. MMC软件系统

MMC102/103以上系统均带有5GB10GB的硬盘,内装有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DR-DOS内核操作系统、Windows95操作系统,以及串口、并口、鼠标和键盘接口等驱动程序,支撑SINUMERIK与外界MMC-CPUPLC-CPUNC-CPU之间的相互通信及任务协调。

    2. NC软件系统

) ~8 l ^

    NC软件系统包括下列内容:

(1)NCK数控核初始引导软件

$ d- F t j4 j) I$ y) c

该软件固化在EPROM中。

    (2)NCK数控核数字控制软件系统

; h s

它包括机床数据和标准的循环子系统,是西门子公司为提高系统的使用效能,而开发的一些常用的车削、铣削、钻削和镗削功能等软件。用户必须理解每个循环程的参数含义才能进行调用。

 i% I% r

    (3)SINUMERIK 611D驱动数据

它是指SINUMERIK 840D数控系统所配套使用的SIMODRIVE 611D数字式驱动系统的相关参数。

    (4)PCMCIA卡软件系统

NCU上设置有一个PCMCIA插槽,用于安装PCMCIA个人计算机存储卡,卡内预装有NCK驱动软件和驱动通信软件等。

0 L ? b

    3. PLC软件系统

PLC软件系统包括PLC系统支持软件和PLC程序。

(1)PLC系统支持软件

它支持SINUMERIK 840D数控系统内装的CPU315-2DP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正常工作,该程序固化在NCU内。

    (2)PLC程序

它包含基本PLC程序和用户PLC程序两部分。

1 c- W! Y g* s8 a& b/ ~

    4. 通信及驱动接口软件

它主要用于协调PLC-CPUNC-CPUMMC-CPU三者之间的通信。

网友:

请问你是作系统的还是做加工的?

网友(2007-08-31):

sinemerik 840D 能实现什么功能呢?
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除了西门子的这个系统,还有哪些常用的控制系统呢?
能比较一下如今常用的系统的优劣吗?
还有,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控制系统呢,选择时,
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内容?
能解释下plc里常见的一些术语吗?
谢谢。

网友:

有毛用

网友:

西门子,法那克,三菱通用机床是用的最多了

网友:

真的只是系统简介啊,别的都没说

网友(2007-12-06):

主要做高端的机床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做加工的,可以问一下西门子程序里的G90 G64G95不用会有什么程度上的问题呢?可以说一下它在加工中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法兰克吧 好多企业都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说呢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2008-04-16):
你好,你是做加工的吗?你的东东很多.我是名学生.学的是数控.希望能多发些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