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制作---[图,请教]

楼主(2007-08-01):
各位大侠,如何制作图中所示的孔的同轴度检具?圆柱度是否也可以制作检具?

网友:

像这种类似缸盖凸轮轴孔的各档同轴度或者圆柱度的测量一般使用三坐标。做检具是相当复杂的。

楼主:

同轴度现在我们用气电量仪做的,圆柱度用三坐标测的。现在想做套检具在线使用。

网友:

楼主, 你的图纸不全,我连基准(位置度后的基准)都找不到!
你们的Φ37.013是不是用气动量仪来测的啊,如果是,圆柱度也可以用气动量仪来测的!!

网友:

对于这个检具,楼主若要作专用检具,可以作气动,也可以作电子的。测量原理以气动为例:一共10个气动喷嘴,每档5个。第一档和第五档用于建立基准,第二至第四档用于测量同轴度,一般配大小规加一个综合校准规。

网友:

小憩 想做套检具也行: 1.量测精度小于或等于0.08MM; 2.检具成本低,约为1800元左右; 3.检测速度一分钟3PCS;

网友(2007-11-01):
这么深的孔,是把零件剖开再检测吗?

网友:
这种公差用检具在线检测在汽车行业是很普遍的,原理当然很简单了公差课本上都有,一剑飘红说得也是一种方法,但是要用计算机来评定,而且评定结果是近似代替——绝大多数在线测量形位公差都是近似代替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因为采点有限或者评定方法不可能像坐标测量机那样,这是行业内也是用户所公认的。也可以做成单参数手动测量,不管哪一种原理上都简单制作起来还是要费一点功夫,成本应该在两万元以上(最简单的还要有一定精度),老外作的甚至有将近百万的。楼上有朋友提到的1800估计测量公差为0.2以上有可能实现,对于图中的0.05的公差仅仅是做检具的一根主体轴恐怕都不一定够,当然全部自己做不考虑人工费设计费等等那肯定够。

网友(2008-10-31):
同轴度用量规可以实现检测,塞规φ36.95具体的公差有一个国标可以确定。
圆柱度用内径浅分表。

网友:
学习啊`  说的 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