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惊雷崩掉我4.5万元

楼主(2007-08-01):
前天工地上一声惊雷击坏了我们设备上的电脑主机,两个PLC模块,一个变送器,八个传感器,总费用4.5万元,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厂家忽悠了,也不知道类似的PLC模块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性不大吧!谁的系统?别的东西烧了吗?

PLC 及自控系统有专门的接地,阻抗又小于其它的系统,电源也是专门的电源,电击电流从哪进来的?值得分析分析,谁做电气/自动化的,请他上来说说看。

楼主:

归隐大侠您好!
  这套系统用在混凝土搅拌站上,我们公司有大大小小的搅拌站三十多套,每年花在自动控制系统上的费用太大,影响公司收益是小,造成工程损失事大啊,我们公司几乎没有懂自动控制的人,恳请大侠帮我支招!
  非常感谢大侠关注和支持!

网友:

设备维护的人呢?

网友:

是否有避雷设施呢
记得亡羊补牢

网友:

泥牛你好

首先要聘有专业的设备维护人员.
混凝土搅拌站是由钢铁制成,有良好的接地,即使被雷击到,也不会损坏电气系统. 如雷电击到配电系统,在变压器上线装有避雷器,会吸收其能量.即使雷电的能量通过线路到达用电系统,系统中的电脑主机,PLC等都有专用的开关电源供电,在开关电源内有完善的保护电路,自身超压损坏也不会损坏后面的用电设备.所以感觉一次损坏这么多东西不可理解.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首先感谢以上各位网友的指导,我们在同一工地这样同型号,同厂家的搅拌站有三套,另外两套安然无恙,把怀疑损坏的器件与无故障的机组互换,也证实是坏了,当然,坏到什么程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就是电源模块坏了.
      感谢深南大道网友的提醒,我们该工地的搅拌站确实没有安装避雷设施,这是我们的安全意识不强的恶果啊,我们以前总以为雷电会从水泥仓傍路掉,水泥仓比操作室高出最少15M,本身有良好的接地措施,以为避雷装置只是摆设,教训啊.看来亡羊补牢也得补啊。
     谢谢地瓜网友,这样的设备我们没有专职的维护人员,公司上下就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呀.自动控制这一块我们是委托给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来做的.往往服务不是很及时,为此,我们经常挨甲方的骂.很被动.
     感谢我在飞网友非常专业的指导,我们公司电方面的高级工程师也有,高级技师也有,他们也是常年全国各地飞来飞去,但往往只能做些相对表面的工作,换个传感器,换个交流接触器什么的,聘用专家的事我们不是没想过,但总有许多顾虑,一、公司本身工资水平不高,如果高薪聘请专业人员,这些人平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给人整天游手好闲的感觉,对其他员工可能会有消极的影响,二、我们的设备来自不同的厂家,这些设备的共通性到底有多大?我们心里也确实没底,如果每个工地放一个,一年下来的费用可能比换控制模块花的钱还要多。好处是我们的压力会小了很多,混凝土浇筑往往要求一次完成,中途出问题停工造成的损失是很惊人的,承担着这样的风险,我们经常是睡不好觉的,苦啊!!

网友:

这样确实属于两难的选择,但是我认为负面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呀,你们也知道,停工对你们的影响不但是经济损失,同时还有品牌的损失,你养一个高级的自动工程人员的话,如果老板对他好,他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技术改进,定期做一些检查,及时趁早发现问题把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很多老板看着工程员有时没有事做,付他们工资尤为心痛,但是除了事的损失却只能无言的付出更高的价钱,4.5万,差不多是一个工程员一年的工资了,更糟糕的是在很急的交期的情况下可能的损失不只是4.5万咯。叫你们老板看开点啦,找一个合适的自控工程人员。

网友:

泥牛大虾:首先是把系统做完善了,我们做无数的大工程,也很少有雷击的问题,这是你系统自身的问题,规范里有明确的规定,只需照着作,很简单。

说到雇人的问题,这是我国的通病,大家都认为‘人’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没办法,这点我帮不上你。

给你举一个例子,国内某著名的上市企业,早年,雇过一个德国人,老外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是其全厂,包括老板,一年的工资收入,那老板也下决心雇来了。最后发展起来了。

网友:

很简单的啊,贵公司工资水平低的话,可以聘请一位兼职的工程师或者是技术顾嘛,

网友:

泥师傅,如遇到雷击。是有可能击穿电路主板的。如果接地良好那么对直线雷击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如果周围有带金属的建筑。空气中可能形成球型闪电,也有可能形成强电磁场,这些都是可能损坏电器的。如遇雷雨天气一定要把电源断开,不能只关掉开关,一定要拔掉插头。因为有点插线板只断开一路电线,这样还是有泄漏电流电压的危险。工地空旷,避雷设施是应该安装的,接地铜棒不安但钢管,钢棒总可以插两根吧,然后连接起来。接地棒经常检查一下,虽然是临时的,但也要防止接地棒生锈影响阻值,经常检查一下接地电阻是否小于4欧。具体安装和检验你可以参考最新的电工手册,上面有详细的指标。希望你们不要在倒这样的霉了。

网友(2007-10-07):
应该要做防雷的,我们以前做野外机站都要请专业的防雷公司来处理避雷的问题

网友(2008-07-16):
可能的损失不只是4.5万

网友: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公司生产的数控机床的系统每到雷雨季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要把接地及防雷措施做好,一般进口电气设备接地电阴要求小于6OHM,接地铜棒

网友:
应该要做防雷的

网友(2008-08-17):
我是搞工控的。

网友:
感觉PLC是不会这样被毁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