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20CrNiMo和65Mn,哪个抗拉强度最好?---[请教]

楼主(2007-08-01):
42CrMo、20CrNiMo、65Mn这三种材料做一种承受较大拉力的零件,哪种材料抗拉强度最好,不易断裂?热处理方式:淬火+回火,表面HRc:38-45

网友:

这三种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用在不同的场合,没有类比性,楼主在逗大家玩吗?不解!有趣。

网友:

楼主是用在什么方面,最好具体一些,

网友:

42CrMo抗拉强度为>1080MPa,20CrNiMo、65Mn抗拉强度为>980MPa
42CrMo强度,淬透性高,韧性好,淬火变形小,高温时有高的蠕变强度和持久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在什么方面,最好具体一些,

做一种随机工具,受拉力。42CrMo综合机械性能较好,但是,有其他人提出用65Mn(弹簧钢),这种材料没有,直径要110mm,也有人提出用20CrNiMo。

: `, m$ S* o j9 ~8 E- r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CrMo抗拉强度为>1080MPa,20CrNiMo、65Mn抗拉强度为>980MPa
42CrMo强度,淬透性高,韧性好,淬火变形小,高温时有高的蠕变强度和持久强度.

42CrMo综合性能最好,但是我们以前就是采用42CrMo,结果发生断裂。

网友:

我司现做的一款零件也是用42CrMo,硬度要求为HRC45-52.为淬火+回火。客户投诉抗拉强度不够,不知那位有高招?

网友:

是否应该考虑一下结构的设计问题,有时没有必要死抓住材料不放。

网友:

可以到铸造锻造专栏去看下(断面收缩率变小了)

 http://bbs.cmiw.cn/forums/2/123826/ShowPost.aspx#123826

最小抗拉强度---42CrMo>20CrNiMo

6 z `

最小延伸率-----20CrNiMo>42CrMo

可到热处理专栏去看下<弹簧钢热处理>

楼主的20CrNiMo牌号是否应20NiCrMo

网友:

我不是设计人员

楼主的弹簧我估计是压簧,如是拉簧建议改结构用压簧(压簧与拉簧的区别--略)
在本网站有弹簧的弹性与弹簧的有效圈数之间关系的讨论(我认为圈数多的比少的要好)

弹簧零件;先由设计人员出图,采购人员外购或到弹簧厂定做(楼主想自制,存在先天不足)

手头上没弹簧设计手册,弹簧失效的主要形式;弹性不足、断裂。
如我遇到这种问题,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设计问题;如8楼所言,弹簧的参数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2,热处理问题;叫弹簧厂热处理工程师给设计把把关
3,材料选用问题;(实际上也是设计问题),建议用50CrVA、60Si2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