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斗要求越来越高,最大问题就是零位容易跑---[请教]

楼主(2007-08-01):
本人是搞遥控墨斗的,现在对于墨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现在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零位容易跑,哪位同行能提出较好的方案

网友A:

注意几点,一,减速齿轮的间隙;
          二,电路的飘移;
          三,调节量反馈信号最好取自最后一级,(这个要看你的结构);
          四,墨刀片和墨量调节杆间的间隙;
          五,少不了的手动微调机构(调零用);

网友(2007-10-09):
造成零点位置发生变化,首先确定不是电路方面的原因,再从机械方面寻找。机械方面由于墨斗辊的频繁转动使墨键发生位移,造成这个问题主要是伺服电机到墨键的阻力太小造成的,可以从这考虑下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2011-07-24):
是墨斗整体零位跑呀还是墨键?

网友B:
楼主哪个厂家的?我们有需求!商业轮转机上用的!

网友C:
主要是反馈电位器的问题,电阻在变,零点就在变。如果使用编码器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或者使用霍尔元件反馈,也能解决。现在机械结构都是成熟的,结构都相似,零件加工精度必须保证,精度没有探讨余地。

网友(2011-08-23):
向大家学习。你们好啊。

网友:
确实是电位器的问题,我们已经改为脉冲式控制了,机械部分的间隙很难消除,批量加工的合格率很低造成这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个厂家的?我们有需求!商业轮转机上用的!

你们是整机厂还是印刷机厂,是整机厂的话比较好做,印刷厂的话一般是改造,问题多不容易解决,如果想用可以私下聊聊,欢迎交流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几点,一,减速齿轮的间隙;
          二,电路的飘移;
          三,调节量反馈信号最好取自最后 ...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我们的问题主要出现在电位器和齿轮间隙上,不知你对脉冲式的是否了解,如北京慕尼的控制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几点,一,减速齿轮的间隙;
          二,电路的飘移;
          三,调节量反馈信号最好取自最后 ...

哎,楼上的是4年前回复的,可我们最近才开始反思,迟到的决策啊,不然公司早发达了,墨控做的最早,现在客户却一个一个地抛弃我们

网友:
请问您这个遥控墨斗是用在什么印刷机上的呢

网友(2012-11-08):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反馈电位器的问题,电阻在变,零点就在变。如果使用编码器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或者使用霍尔元件反馈 ...

高手啊,现在我们的遥控墨斗电机控制就是采用编码器的,早看到就好了,开发会提前很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