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通用机功率,开始是800W多,后一直掉到700---[请教]

楼主(2007-08-01):
我做950机子,我什么法都想完了。功率开始是800W多,后一直掉到700。。。怎么回事?请高人指点

网友:

请搂主将问题介绍详细一些.真不知你说的什么.....

网友:

什么机子啊!

楼主:

我所开发的通用发电机。。。。。950这个型,标定功率是750W,而现在只能达到700W.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缸头有过热的现象。。。

网友:

可能是你的内燃机与发电机匹配不好或有功率损失的地方.和混合比,点火提前角有问题....

网友(2007-12-06):
950一般采用1E45发电动机,如果说开始是800W,后一直掉到700W,那就是电机的问题,和发动机没有关系

网友(2008-03-12):
楼主,我也是从事950发电机设计开发工作的,以前也有碰到掉功率的,但没有你说的掉那么多。我们是发动机的功率不够引起发电机掉功率的。后来检查发现发动机有点漏气。

网友(2008-05-22):
电机效率低

网友(2009-08-21):
飞轮是铸铝的吧,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