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维软件应该学什么?

楼主(2007-08-01):
pro/e3.0 ?? solidworks ??  inventer11 ??  ug5.0 ??  solidedge??

w2 h% g, b* K l+ H; p: Q1 Y

现在想三维绘图,但是三维软件太多了,到底应该先学哪一个呢???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虽然我是用Pro/E做3D,但看好solidworks

网友:

学无止境啊,只要有时间,多学当然好喽.不过三维软件的操作多数都是触类旁通的.

网友:

用3Dsmax

网友:

AutoCA也行

网友:

AutoCAD,少了个字母:

网友:

我说说几个软件的定位吧:
ug和catia高端三维软件,功能强大,cad cam cae的功能都有。造飞机,造汽车的大企业用的软件。
pro/e 中高端 有些功能比高端软件略逊。总体上该有的功能也都有。个人感觉台湾的企业用的比较多。多用在模具设计上。
solidworks  inventer  solidedge 中端。易学易用,使用方便。适用于中小企业。

网友:

我也是刚学sw,还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学sw,还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熟能生巧,多用多画就行了。从实践中学到的最深刻。

网友:

我学的是PROE,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

只会用SOLID EDGE...

还有CAD.

关键看楼主干什么用了。

画自动化设备有CAD R14就够了。

开模具嘛...还得用3D软件.

学PROE吧.. 好找工作些...毕竟应用最广..

网友(2007-09-01):

多學啊,學會這個馬上學那個,但是前提是精通哦

网友:

学软件最好有个目的,才好选择一些!
可能PRO-E使用的人更多些,还是随大流好些!

网友:

solidworks比较接近windows的风格,比较好学。所有软件都一样,可以举一反三的

网友(2007-12-02):
感觉学PROE和UG比较好点
现在三维机械设计软件用的比较多点
我学的是PROE  我的好多同学也在学习
 有的两个都学了
我认为把一个学好就可以了
真正意义上的用好一个软件是不容易的
工作中没有那么多的精力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学
所以任准一个 把他真正意义的用到实践中去
你就做的很棒了

网友:
这个我也是个新手,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我觉得PRO/E是个好软件
 它转CAD方便

网友:
个人感觉sw容易上手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PROE怎么考证啊???

网友:
用proe三年多了,个人认为ug,proe,catia基本 都是定位于高端客户,大企业 ,模块功能强大。
三者相比,proe各方面功能都比较齐全,还可以通过网络实现数据共享管理,现在部门打算买pdmlink模块以便实现和美国同事的模型数据同步,模具和设备行业用的较多。而ug,catia相比之下,具体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们的特色是 曲面建模功能强,适合于汽车,航天航空需要精确控制复杂曲面的行业。
solidworks,inventor,solidedge面向中小企业,容易学习,上手快,问题是售后服务不如前面所提的另外几个,且大企业采用的少,求职于大公司时受一定限制。
个人建议精通一个高端软件就可以了,可能开始麻烦点,但熟悉就好了。慢慢积累,以后就不用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学软件上。。

网友(2008-10-04):
我准备学学UG和solidworks,这个搞常规设计很方便

网友(2009-01-19):
学solidworks后学UG,UG有加工

网友:
看你想从事什么工作了
如果是搞机械结构设计的话,学sw,inventor就可以了
如果搞模具设计学proe,ug,catia都可以
搞加工可以不用学proe,因为他的加工不行,造型能力强

网友(2009-08-18):
solid work 容易上手

网友:
看你主要应用于哪个方面了。

网友(2009-10-15):
本人也刚刚学会了三维,建议先从Solidworks入手,这个软件比较容易学。

网友:
SOLIDWORKS比较容易上手,三维软件先学会一种,其它的就很好学了。

网友:
SW简单一点,还是UG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