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打开到位后锁不住又回退---[图,请教]

楼主(2007-08-01):
最近,我厂有个油缸出现了打开到位后锁不住又回退的现象,用的电液阀是威格士的DG5V-7-6C-MUC,  换个同样的阀后正常。

9 N* v. o d

想请教高手:

这种阀,在电磁铁失电后,阀芯回到中位时会不会出现过的动作? (或者其它原因)将关的油路打开?

或者根本就不是阀的原因造成的,电器方面检查说是正常的。

网友:

1、油缸内有气?
2、电液阀本身回位不良?
3、回油路的上背压单向阀开启压力过高?会造成液压锁关闭不可靠。
4、油缸内泄漏?
根据您的描述,电液阀回位不好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还要检查一下液压油的清洁情况,不干净的话,会造成液压件的磨损和卡阻,同时更换滤器的滤芯。

网友:

电液换向阀后面是否是叠加结构的液控单向阀,也可能是它出了问题。

网友:

回退量大吗

网友:

也碰到过,可能是复位弹簧疲劳所至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也就是说这种阀回到中位时,会出现定不了位的现象?那定不了位的原因,是因为弹簧问题还是阀芯问题?或者阀上节流原因?记得当时我曾用手顶先导阀打开油缸,那时没有出现回退现象!顺便告知5楼当时回退量很大,如果不给他开的信号我想它会一直关到位的,(此阀的设计程序是给定开信号后,只有等到位置信号到才会断电,但油缸回退造成位置信号掉,又会继续给开的信号,当时的情况就是开关开关开关多次无法使用)
   此阀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有中位机能的阀能用多长时间?今后要注意一些什么?还请高手传授,假如在两路油管中间加一个球阀,而这个球阀又没有关死,会出现回退现象?

网友:

这种阀弹簧对中,你这个故障液压锁故障可能性大!换向阀应该没什么问题,中位泄压,液压锁性能不佳,导致液压缸在负载的作用下回缩!建议更换液压锁!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油缸内的密封圈是否损坏,我曾经碰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8楼和9楼的朋友,你们可能没有注意看详细我的帖子,我在更换一个换向阀后就正常了!

网友:

阀心回到中位后的动作主要取决于中位的结构,看一下标牌上的符号属于o型、H型、Y型、还是P型等就知道了。最好将旧阀拆开检查。由于电液阀是由电磁阀和液动阀组成,电磁阀是先导阀,液动阀是主阀,里面还有两个单向节流阀,单靠分析很难说清楚。

网友:

是不是活塞密封出了问题

网友:

液压锁出了问题或油缸有内泄

网友:

你不是有一个拆下来旧的换向阀吗?看看换向阀两边弹簧是否有断掉,应该是弹簧断了。
油管中间加一个球阀不妥,最好加个机械限位。

网友(2007-09-03):

弹簧问题,或者阀芯泄露,或者电气问题。

网友:

阀芯回不到中位或阀内泄造成的,因为你换了一个同样的阀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2007-11-13):
旧阀解体后检查弹簧没有断,弹性蛮好,感觉阀是好的。现在又出现新的情况,有时打开时有爬行现象,在阀旁能听到时有时无的供油声,再请高手研判!

网友:
可能管路中有气体存在,在管路中的最高点放放气试试.

网友(2008-01-19):
常见的二种情况:1.阀芯泄露引起;2.油缸密封失效退到位由于密封原因有一个回弹的冲击力,我搞液压气动,经常遇到此类情况,这两种情况的故障高一点.

网友:

1:你图纸所绘是双作用油缸不存在弹簧问题(双作用油缸是没有弹簧的)
2:你说的故障现象和更换阀后排除故障的事实,我分析认为问题就出在阀上
3:阀的故障就是单向阀不起作用封不住压力油,原因1,有脏东西卡在阀线上2阀线损坏3阀芯损坏,4密封损坏
4:你的这个阀是液控的单向阀我估计最大的可能就是阀线有问题,可以打开重新做下阀线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23):

有可能油缸或电液阀有泄露  或电液阀回位不到位

网友:

回位严重不?

网友:
液压锁应该也有问题吧,T口的压力应该打不开它的,要不怎么会回油呢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换向阀里面的隔磁掉了导致换向阀回到中位不到位。

网友(2015-08-22):
附图还要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