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是啥东西?进口仪器里面的部件

楼主(2007-08-01):
各位专家,帮忙看看途中那个圆盘状(像个小磁盘)的东西是什么部件?那个丝杆是上下移动的。我想应该是个用来测量丝杆位移的部件,但不知道是不是,更不知道叫什么。边上还有个黑的象是读写头。

网友:

咋一看有点像MFC的~~~

那白色的圆盘应该是轴承吧?~~~

网友:

我想可能那个白色的圆盘是被检测物吧,而那个黑色的可能是检测开关!

网友:

仅从外观不好判断,请楼主简单介绍一下仪器的用途以及丝杆的驱动方式,是电机直接驱动还是有传动部件

网友:

光光这一张图实在是不怎么好判断,希望LZ有更多的照片或者是介绍~~

网友:

像个感应圈。

网友:

仅从外观是无法看出来的,首先要搞清楚设备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要求?工作原理是什么?再分析每个部件的作用,再根据外观才有可能猜出。

网友(2007-11-04):
白色的应该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2008-07-29):
光电码盘,用来检测丝杠旋转的角度,和旋转编码器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你们没有说明书啥的?

网友:
,电动机的后盖。

网友(2010-01-22):
图的精度太差了,多几个角度,有铭文的一定要照出来

网友(2010-08-13):
像检测丝杆的东东     还是楼主介绍一下用途再说吧

网友(2010-11-23):
边上那个黑的是位置码盘(在电路板与位置码盘相接邻的是光电开关),作用相当于编码器,可以控制电机的绝对位置

网友:
不知道啊, 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