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材料高手请进

楼主(2007-08-02):
有什么非金属材料其它性能为:有一定的弹性,并且有一定的硬度,能承受较大的力

因为要闺将其做为磨床言轴的连接块,

急急!!!!!

  谢先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

提得比较笼统。可以在聚四氟乙烯、聚苯酯填充聚四氟乙烯、聚醚醚酮中去寻找。

网友(2009-10-26):
用几种材料进行结构复合设计,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