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连轧立辊轧机的形式---请教

楼主(2007-08-02):
我接触到的热连轧立辊轧机的形式都是吸附型、上传动式,请问吸附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
Re: 热连轧立辊轧机的形式

热连轧机的立辊轧机,习惯上分大立辊和小立辊,在R 1前面的是大立辊,一般是独立的立轧机,在R2 前后的立辊是与水平轧机联成一体的,有时叫吸附式的,随便什么名称都可以,你需要找一张热带轧机的R2纵断面看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Re: 热连轧立辊轧机的形式

就是说立辊轧机吸附在R2轧机上?谢谢归隐的SR71 ,我厂现在的生产线只有R 1,后面的1780才有R2

网友:

R1 一般是二辊轧机,配大立辊,不会采用你说的‘吸附’形式。 贵厂只有一架四辊吗? 一般采用一架的中板厂都是一架四辊,不会是二辊,是这样吗?那贵厂的生产能力比较小呀!

楼主:
Re: 热连轧立辊轧机的形式

我们这850和1250都是只有R1,没有R2,而且都是两辊的

网友:
Re: 热连轧立辊轧机的形式

"我们这850和1250都是只有R1,没有R2,而且都是两辊的 "

那应该是为后面的热带轧机开坯,不算完整的轧制过程,一般不会用二辊独立生产产品,质量不行。

楼主:

850和1250只有一架立辊、一架平辊粗轧机,后面是精轧机

网友:

后面是5架还是六架?

楼主:

精轧机一共是7架。

网友:

哦!最薄应该到1--1.2吧!

但不知这和楼主的吸附式立辊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不太明白吸附式是什么意思。最薄轧2.0-2.5,现在轧的比较多的是2.75的。

网友:

这是热轧立辊轧机见图

楼主:

形式都差不多,我们的立辊由两台电机传动,有一台有问题,拆下来了.现在只用一台

网友(2008-03-05):
有没有立辊轧机的相关资料

我正在做毕业设计需要设计立辊轧机侧压系统!
 希望朋友们能给予帮助!
  给我些有关方面的资料 越多越好!

网友(2015-04-12):
不知楼主所说的吸附型是不是棒材生产线的单牌坊立轧,活套支撑架固定在牌坊上.上传动型为板材生产线上的龙门式立轧.不知理解是否有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