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加工刀具选择(请教)

楼主(2007-08-02):
铅黄铜、硅黄铜及锡青铜的车削加工刀具该如何选用,请指教

网友(2007-11-09):
硬质合金刀具中有专门针对非铁金属的.

网友(2010-05-03):
多数刀具供应商都有专门针对铜的刀具的

网友:
是啊那东西刀具供应商一问就知道,再就是可以参考用白钢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