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SMnPb37是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8-02):
有哪位知道11SMnPb37是什么材料?它的硬度是多少?是哪个国家的牌号,对应中国的是什么材料?

有哪位知道EN10087是哪国的标准?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这个吗?

网友:

这个是英国标准,11表示C为1.1%,S-1%硫,MN-1%锰,PB37-3.7%铅
这个材料是不符合ROSE标准的

网友:

但编号方式却是按中国来的,可能是有人搞错了

网友:

还有它是属于易切削结构钢,如果用EN表示应该不是这样表示的,DIN有这样的表示方法,对应中国的通俗叫法是:Y15Pb(37)

网友(2009-03-20):
含Pb量较高的易切削钢,大概是Y15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