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方管总是表面生锈---请教

楼主(2007-08-02):
大家好!

]7 H d/ l$ A' {7 D

我是新来的,请多关照。有个问题请教,我们使用的304不锈钢方管总是表面生锈,很不美观(在电镀车间使用)。可看到一些厂家的一点也不锈,不知是材质出问题还是表面要做什么处理?急切想知道。另外,有能提供优质304、316不锈钢型材的吗?

网友:
Re: 很迷茫!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您好!

不锈钢的不锈是有一定条件的,304的材质不如316。在现场使用生锈的话,要么材质不纯、要么是现场条件超出它的承受范围。

楼主:

谢谢!
请问不锈钢表面一般要做什么处理?我们是在表面喷涂一层环氧清漆,车间有酸碱气体,过段时间还是要锈。苦恼死了!领导总说不锈钢还会生锈?跟他解释不清楚....

网友:

不需要在不锈钢表面涂东西的,除非是复合PTFE。根据你的情况,304估计还不足以承受车间的酸碱气体,换好的材料吧。

给你发一个304耐腐蚀的文件。

网友:

不知怎的,刚才附件没跟上,再来一遍。如果不行,等晚上吧。

楼主:

大哥,谢谢了!

网友:

再试

网友:

应该是和环境有关系。我们一次设备到客户那边也是一直有锈斑,其他客户就没有,后来查了很久发现他们的水PH值很低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请楼主及关注此贴的社友注意,上述资料是在一本名为“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上摘录下来,全书在以下地址:

http://bbs.cmiw.cn/forums/24930/ShowPost.aspx

在这里的资料仅作短暂参考,不久将会删除,以节约社区资源。有需要的社友可以到上述网址下载全书。

网友:

补充一下:楼主所用的方管是否装饰用管呢?据我所知大多数方管都是用于装饰的,其材质很差的,说不上304了。这些材料用于一般家庭装饰还可以,有腐蚀性气体的工厂一定不行的。

网友:

谢6楼了!6 L* x" j, y+ [: P& C

楼主:

采购的说是工业用管,还有材质报告呢!前段时间参观过香港一家公司做的设备,不锈钢管用了一年多了都跟新的一样。

楼主:

马大哥:社区网址不让下载呀,没有权限,咋回事?

网友:

在这里也下不了吗?

楼主:

下来了,学习学习。

楼主:

下来了。学习喽!

网友:

前段时间我整理过一个不锈钢方面的电子书,基本包括了社区不绣钢方面的资料,给个链接http://bbs.cmiw.cn/forums/170656/ShowPost.aspx

网友(2009-06-12):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认这方管是不是正宗的304管.因为现在国内不锈钢市场很乱,他给你的质保书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不足以取信.你可以拿着管子去做光谱,或者化学分析.如果管子体积大的话你可以选择化学分析,用电钻钻取2克管材,拿到有化学分析设备的地方请他们帮忙分析一下.如果找不到分析的地方.那介绍你到当地的产品质量监督所去,那里一定有.如果确认是304管的话,那就是选材设计上出了问题,根据你所说的使用环境,可以考虑使用321(1Cr18Ni9Ti)或者316(0Cr17Ni12Mo2)材料的不锈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