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热处理后表面产生裂纹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7-08-02):
锻轴,外形尺寸φ520×1200,材质40Cr ,锻造粗车后经超声波探伤合格,而热处理后锻轴表面出现大面积的裂纹。

请教各位大侠,产生裂纹的原因有那些,如何确认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裂纹?

见附照片!

楼主:

三脚猫大侠在吗?能否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

请把
锻造工艺、机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
传上来

楼主:

回三脚猫大侠,此件为外协件,他们现都不愿提供工艺文件,但,不知到底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

黄河湃网友好,锻件材料一般在表层2mm左右一定是会有裂痕的,以前老师教的时候是这样说,我们在长期使用锻件时都差不多是这样,我们都会预留余量,把表面层切削掉的。您粗车的深度多少呢?

楼主:

回老马,此锻轴粗车量单边10~15mm,粗车后探伤合格,现单边有3~4mm加工余量。

网友:

那足够了,我个人认为问题还是在锻造工序那里,传两页资料,看对你有否帮助。

楼主:

感谢老马!
那是锻造的延迟裂纹吗?如果是锻造的问题,那粗车后应该能够看到的,是吧?
锻造后取样做过力学性能试验的,是符合要求的。
现在就是没有将热处理过程的曲线图拿到。

网友:

      有难度....

网友:

锻件用原材料(现指轧材)不能有;发裂、折迭(夹缝)刮伤、非金属杂质、百点等缺陷。
从终锻温度冷却时会产生内应力;温度、组织和残余应力,当这三种应力叠加超过钢材的强度极限时,会产生内部内裂、表层外裂。锻好的锻件不能随意冷却(40Cr采用快速空冷),
锻件中不允许存在白点(一种极细的脆性裂纹),产生白点的锻件必须报废.大型锻件可根据白点敏感性程度选择适当的锻后热处理方法防止白点的形成
锻后热处理; 退火、正火、调质

"锻造粗车后经超声波探伤合格"锻造方面应该没问题,就不多写了。

40Cr属于低淬透性调质钢
选择较高的淬火加热温度,水淬;或盐浴加热,油淬,
淬火后应抽检硬度,以确定回温度,(4h之内)应及时回火.

从楼主所示照片和所述问题,判断是热处理淬火裂纹(纵向、横向、网状、剥离)
属于网状裂纹,产生原因估计是粗车时外表留有黑疤(脱碳层)引起的(不能算热处理引起的).

网状裂纹--是一种表面裂纹,其深度较浅,一般在0.01-1.5mm左右。裂纹走向具有任意方向性,与工件的外形无关,许多裂纹相互联接构成网状。裂纹分布面积较大。当裂纹变深时,网状逐渐消失;当达到1mm以上时,就变成任意走向的或纵向分布的少数条纹了。
主要是表面脱碳引起的.表面脱碳层淬火后,内层马氏体含量比表层高,这样表层形成的马氏体与内部的马氏体体积差大,使表面造成很大的多向拉应力。

裂纹尺寸达到临界裂纹长度,裂纹将失稳扩展,成为可发展裂纹,造成宏观的完整破坏,呈现脆性断裂.
另一类,由于萌生裂纹尺寸一般小于临界裂纹长度,因为应力场的变化及裂纹扩展阻力的变化等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裂纹难以继续扩展,裂纹存在于工件上,并未形成宏观的断裂。

6楼;从料料方面分析
粗车单边余量10-15mm,应不可能再留有黑疤,
那么有可能是钢件的非金属夹杂物、偏析、碳化物引起的。

因没看到锻造工艺、机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就很难分析那方面因素引起的
1锻后退火是否规范
2调质钢的硬度HB是否用淬火钢的硬度HRC
3热处理规范(加热温度,保温时间,冷却方式)

同意5楼
估计网状裂纹对此零件性能影响不大,楼主可评估下再确定。
网状裂纹一般都可车削掉
曾处理过;网状裂纹太深车削后还留有条绞,角向磨光机倒坡口,焊接,再车削修光。

网友:

40Cr 你怎么样热处理的?  以前我们处理不当也产生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2007-10-11):
此锻件经权威机构测试分析后的结果如下,供各位参考:
裂纹两侧及周围没有脱碳现象,证明材质存在疏松及孔洞冶金缺陷,在材料淬火的过程中由于淬火应力及组织应力的作用下在疏松及孔洞部位导致扩展裂纹.

网友:
这样说锻件,热处理都没毛病,是材质问题?
材料供应商会说;"材质存在疏松及孔洞冶金缺陷"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这个零件的质量是很难保证的,靠运气
我认为锻件,热处理存在的问题可能性大
此锻件的毛坯料肯定也是个锻打圆钢,后又再锻打,疏松及孔洞缺陷已大大减少了.同时机械性能也大为提高.
1楼已说,大面积有表面裂纹,说明了是热处理脱碳造成的

建议锻后正火,取消调质处理

与中小型锻件相比,大型锻件具有以下特点
1化学成分不均匀性与多种冶金缺陷的存在
2晶粒粗大而且很不均匀
3较多的气体与夹杂物
4较大的锻造应力和热处理应力

对于某些碳素钢和低碳合金钢的大型锻件最终热处理是正火或回火

大型锻件淬火或正火温度应取规定温度的上限,用双介质淬火

网友:
回4楼
Re: 锻件热处理后表面产生裂纹的原因(请教)
回三脚猫大侠,此件为外协件,他们现都不愿提供工艺文件,但,不知到底是那个环节出问题了?

在设计与工艺版块
我由惑而发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帖子,不妨去看下
http://bbs.cmiw.cn/frame.php?fra ... tp%3A//bbs.cmiw.cn/

网友:
热处理裂纹与空洞无关,假设工件本来就有加工的空洞那么就应该全列了吗?

网友:
只能是热处理工艺与工件不符.

网友:
回12楼
有件事使我对"权威机构测试分析"只相信80%
我任责的前一个单位,精铸分厂为外单位浇铸铸铁零件,对方要求有材质的检验报告,
拿到省级单位做检测,说是不合格。

车间主任(做过翻砂铸造,后读书铸造专业)说不可能的,
问"是怎么取样的"答"用钻头钻,取的是材料表面的料"
错!!应取零件内部的材料,表层有白口成份不可取。
后检测合格!!

看,方法是对的,细节错了,结果不一样。
如果说太相信权威机构,或者说这位车间主任也不怎么懂,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一般检测单位只出最终结果报告的,不出原因分折、改进措施等,这是行规,要不然会引火烧身的。
曾为乙方制造设备,聘请第三方监造,监造合同明确写明"只判断质量是否合格,不出原因分折、改进措施等",监造不是全能的,样样都懂又很精,当监造分析不出原因提不出改进措施时,岂不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或者说听监造的意见改了,质量还是不合格,该怎么办??

因没看到锻造、热处理工艺,无法再细仔分析,
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就不能很果断地指出是那个关节出问题,

哆唆了这么多,还没说到点子上.很苦恼。学无止境啊!!

网友:
对于一吨以上的某些碳素工具钢、轴承钢、高合金钢等钢锭,要采用预热、升温、在锻造温度下保温三个阶段来加热。

锻好的锻件不能随意冷却.
1含碳量较高的钢,在700C以下不能快冷;高碳、高合金钢锻后应埋入石灰或砂中缓慢冷却,因为他们导热性和塑性都很差,空冷,结果会使锻件内外层温度相差太大,产生很大的内立力,使钢材开裂。
2中小型碳钢和低合金钢锻件,采用快速空冷;
3而上述所有锻件,均应尽量避免中速冷却。

楼主:
有些时间没有来看了,非常感谢三角猫大侠及各位的认真,细致,专业的答复。
从中也让我感到了专业权威机构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由于我也没有看到其锻造工艺和热处理工艺,无法提供更加有利的依据,但还是比较赞同三角猫大侠的观点!

网友(2008-03-09):
锻件热处理前应车削加工,去除锻件脱碳层和表面缺陷,

网友:
在设计与工艺版块
我由惑而发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帖子,不妨去看下
http://bbs.cmiw.cn/frame.php?fra ... tp%3A//bbs.cmiw.cn/
 ̄ ̄ ̄ ̄ ̄ ̄ ̄ ̄ ̄
前辈,这链接怎么是到主页去的,,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C8%FD%BD%C5%C3%A8

楼主的质量原因是否已找出?

网友:
楼主反映的问题跟我近日碰到的很相似

看来这种问题还是很普遍的

我们也是买的40Cr,300口径圆钢,回来后先粗车,然后外包热处理,然后回来精车,精车后有裂纹,比较杂乱,裂纹深度从2mm-5mm不等,长度则是5mm-15mm不等,主要是在内壁,以及底部加工端面上

我们先拿到研究所对裂纹样件进行分析,结果是金相组织OK,夹杂物等级低,应该不是夹杂物引起,但是裂纹靠表面部位有脱碳,中部和尾部则没有发现脱碳

根据脱碳,跟供应商交涉,然后供应商进行探伤,部分圆钢存在中部疏松,但供应商认为这种疏松属于正常,应该还是热处理过程有问题

这个问题搞的我头疼。希望在这里能请大家帮助寻找根源

网友(2008-04-12):
图片看不清,如果是细小网纹,是表面脱碳。如果纵向长裂纹,有可能是水中冷却时间太长。

网友(2011-01-05):
我们的一些锻件内孔处出现了裂纹,不清楚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