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utocad2008中打开是一团乱码

楼主(2007-08-02):
心情郁闷

今天装了autocad2008,还以为可以高兴一下,可是打开以前caxa转换的文件都是一堆乱码,记得2006没此问题啊。

没办法又重装了autocad2006,一切回复正常

caxa2005正版的软件,转换成autocad文件,在autocad2006中打开文字显示,在autocad2008中打开就是一团乱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6 p# L* s ~8 s! [4 S) O `5 P

心情郁闷

今天装了autocad2008,还以为可以高兴一下,可是打开以前caxa转换的文件都是一堆乱码,记得2006没此问题啊。

6 D M* ?6 W0 c2 t

没办法又重装了autocad2006,一切回复正常

caxa2005正版的软件,转换成autocad文件,在autocad2006中打开文字显示,在autocad2008中打开就是一团乱码

老老实实用06啦 07 08都没啥好的

网友(2007-09-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2008-09-08):
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2008加入的图形识别功能,不是用正版CAD做得图,都会出现问题。你可以装2007试试,挺好!!

网友:
把06的字体文件添加到08字体文件里试试

网友:
打开时选择对应的字体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CAD2008里面的字体库里面没有你在2006里面用的字体,你可以把你2006里面的字体库拷贝到2008里面去,再不行你拿刀砍我都可以!字体库在你的CAD的安装目录里面啊!是"Fonts"这个文件夹,替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