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铅青铜如何熔炼(铅25%锡8%铜余量)---[请教]

楼主(2007-08-02):
请问铅25%锡8%铜余量的青铜合金

除氢可以用 氧化铜或者氧化锰吗?

另外,可以用 磷铜脱氧吗(有些书说    磷铜脱氧容易导致铅偏析)

 g& r

另外请问熔炼过程各位老师可以说的详细些吗?拜托了

网友(2009-09-07):
可以用磷铜,

网友(2010-04-16):
回复 网友A:
高铅青铜一般用于双金属离心铸造
熔化工艺;木碳-回炉料-铜.最后加入铅.锡;浇铸时可加入磷铜;并时常用不锈钢棒搅拌;

网友:
为了各种成分更好熔合,须将铅和锡事先熔化后加入,首先熔化好铜,然后除氢,然后加锡和铅。

网友(2010-08-13):
楼上的老师好哈
我厂近期浇铸的ZCu15-8始终有偏析现象,学生望楼上老师些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QQ1293669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