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某种钢材的最优热处理参数?---[请教]

楼主(2007-08-02):
现有一种低合金调质钢,化学成分和20Mn2差不多,我们想对其力学性能进行试验

: q, m c

使用厂家给的热处理参数是一个范围(淬火温度860~910,保温时间30分钟,回火温度530~600,保温时间90分钟)

我们想先找出对这种材料的最优的热处理参数(淬火温度和回火温度),最初想法是把淬火温度和回火温度分成几个档,然后排列组合,逐一进行实验,找出最优的一组参数

现在发现这样做工作量太大,请教各位专业人士,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

nigula 网友好!

你是否知道做这种“正交”类实验,有一种效率非常高的方法---优选法

所谓优选法选法,是华罗庚运用黄金分割法发明的一种可以尽可能减少做
试验次数、尽快地找到最优方案的方法。比如要试制一种新型材料,需要
加入某种原料增强其强度,这就有加入多少的问题,加多了不行,加少了
也不行,只有完全合适才可以。比如我们估出每吨加入量在1克至1000克
之间,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用黄金分割规律来简化试验次数,而不必从1克到
1000克做1000次实验,我们用一个有刻度的纸条来表示1至1000克。在
纸条上找到618(1000*0.618)克的地点画一条竖线,做一次试验,然后
把纸条对折起来,找到618的对称点382(618*0.618),再做一次试验,
如果382克为最好,则把618以外的纸条裁掉。然后再对折,找到382的对
称点236(382*0.618)做试验,这样循环往复,就可以找到最佳的数值。

syw  070802---21.20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原来想过正交实验,结果计算后发现用正交实验次数比现在的方案还多
回火温度我们分了四个水平,影响因素少,水平数多,按正交表计算的实验次数反而多
按说正交实验是会提高效率的,我再好好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我们决定将影响因素增加到4个(考虑保温时间),每个因素的水平数由原来的4个减少到3个
这样9组实验就行了,工作量变化不大,但考虑的影响因素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