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零件过半个月后表面就开始生锈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02):
发黑零件过半个月后表面就开始生锈了,什么原因?

网友:

发黑的东西把那个发黑层搞掉了就会生锈,不动他有时候也会生一点锈,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网友:

发黑后要涂油.我们公司的零件发黑后有的很短时间内就生锈了,发黑的时间温度都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会不会和空气湿度有关系?
有没有 碰到水?

网友(2007-10-09):
发黑不能作为防腐层的
它的耐蚀性很差,检验发黑层的标准是点滴实验,而不是盐雾,这就说明有多差了
发黑大多用来装饰和在油类环境中

网友:
请问冷月大侠,点滴检验的具体操作步骤说一下好吗?

网友(2007-12-25):
回复 网友A:

发黑、清洗干净后有浸防锈油封闭吗?
发黑产生的四氧化三铁不封闭的话防锈性能很差的

网友:
发黑质量问题
1操作方法--分高、中、低温发黑,高温效果最好
2零件的除油和清洗
3冷加工零件表面有冷作硬化层,在磷化前必须进行强酸侵蚀除去硬化层,活化零件表面
4溶液浓度
5磷化后填充处理或封闭处理

网友:
我们也有,原来以为就我们的有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