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啮合齿轮泵,能否用于高粘度膏状油品的输送?---[请教]

楼主(2007-08-03):
请教各位高手:内啮合齿轮泵能否用于高粘度膏状油品的输送,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们曾经使用齿轮泵输送豆渣,黏度达30,000CPS。关键是输送物料内不要混入金属之类的硬物,会损坏泵的。

网友:

我没有用过,但资料上说明是不能用于高粘度膏状油品输送的!注意粘度允许值

网友:

如果您自己选择有疑问的话,可以把你的物料状况提供给泵的供应商,让他们给你选。因为不同结构(型号)的泵,适用不同物料的。

网友:

凸轮转子泵也可以输送,用它输送过巧克力

楼主:

看了各位高手的意见,本人有所受益,谢谢!

网友:

我们用日本的摆线泵泵水玻璃,具体定货的时候要跟对方说明。

网友: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