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锈乳化油和防锈油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7-08-03):
各位:

 H; ^5 g1 ]( i

防锈乳化油和防锈油有什么区别?两者效果差别大不大?

网友(2008-01-07):
防锈乳化油其实只是具有短暂的防锈功能,只是起到金属加工过程中的防锈,除了防锈功能外,还有一定的润滑,清洗功能。
防锈油根据防锈时间分很多种,如工序间防锈油(三个月),中期防锈油(六个月),长期防锈油(一年),根据功能可分为普通防锈油,脱水防锈油(水基转换防锈油,能够带水直接浸油,可以把工件表面的水置换掉),干性防锈油(干了之后在表面形成一层干性油膜,没有油腻感)等。
一般油脂公司提供的多为普通防锈油,油粘度大,处理面积小,用于长期防锈的油膜层较厚。
而一些功能性防锈油,如脱水防锈油,干性防锈油多为专业表面处理公司提供,防锈期差距大,好的防锈油能做到3~4年不锈,一般油的粘度较小,处理面积大,干性防锈油的膜层较薄。

网友:
二楼的介绍让我收获很大。防锈润滑油应该是一种金属加工液,而防锈油应该是一种工艺用油,两者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2010-02-27):
防锈乳化油是一种水溶性的切削油,主要功能是对刀具和工件切削时进行冷却、润滑、清洗,还带有一定防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