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传动隔膜泵维修---[请教]

楼主(2007-08-03):
各味大虾!小弟在广州,厂内一台机械传动隔膜泵因保养不善,齿轮箱内齿轮轴承都废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了?如何修理?

网友:

能修

网友(2007-09-08):

可以修,我记得泵里传动部分是蜗轮蜗杆的,按铭牌的技术参数测绘一下再做一套

网友(2007-11-01):
应该是隔膜泵的工作油侧的机械部件吧,加工的要求是挺高的,比较难一些。

网友(2008-03-10):
轴承坏、蜗轮蜗杆坏、簧断是可以修的。我们开始是凑,最后统一购和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