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管打弯加工,冷压的方法,始终不能达到理想状态---[求助]

楼主(2007-08-03):
厂里接到一批美国的定单,有一个黄铜管打弯加工工序,因为厂里一直是做塑料的,所以对黄铜特性不清楚。

尝试用冷压的方法,但是黄铜始终不能达到理想状态,相同的纯铜就能很轻易的达到。

黄铜管直径7.2mm,壁厚0.35mm,要打弯大约40度左右,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它跟纯铜一样软便于加工吗

0 g! m ~

或者说只能加热再弯?

请高手指点迷津,急急急

网友:
Re: 急请高手解忧

最好是做个煨弯胎具,然后对黄铜管稍做加热煨制效果比较好。

楼主:
Re: 急请高手解忧

试过加热工艺,效果不是很理想,主要弯度过大,在40度的时候总是有一点变形。

煨弯胎具的话可以考虑,最主要是里弯头变形严重,加热后依然有变形现象。

网友:
Re: 急请高手解忧

需要加工与管直径一致的滚轮,煨弯部分稍做加热,滚轮胎具的目的就是预防变形。

网友:

建议铜管里填充材料。靠在直径和弯曲圆弧直径一样大的滚轮上加热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