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护环加工,一直无法保证工件内孔圆度和内外园同轴度---[求助]

楼主(2007-08-03):
<>我公司生产一种电机护环,为一圆环,内径510+0.07,外径534-0.5,厚度27,内外圆同轴度要求0.03,材料为50Mn18Cr5N,加工一直无法保证工件内孔圆度和内外园同轴度。
<>请教,谢谢!

网友:

请把你的加工工艺说一下。

网友:

一端长度多放余量做夹头位车:夹夹位,车外圆及内孔合后,切断即可以上要点是保证外圆与内孔是一次装夹中加工出,没掉头. 其实就厚度27而言 0.03的同轴度其实还好拉. 只要床子状态别太糟就好

网友:

这个圆环,应该是有一定批量的常用零件,但批量还不到可以专门制作无缝钢管的程度。其坯件应该为锻造而得。非常短的工件,并且圆环壁厚薄,径向夹持必定有形变,放夹持余量然后再去除的方法不可取。从楼主的描述,可以知道目前的工艺为卡盘夹持坯料内孔,车外圆和一端平面,取下翻身,卡盘夹持外圆,镗内孔和另一端平面。因夹持变形而使内孔失圆,也保证不了内外圆的同心。比较合适的加工方法是做两个花盘夹具。先用一个从端面将坯件压在花盘上,镗削内孔到尺寸。然后将镗好内孔的零件在另一个夹具上以内孔定位并胀紧,车削俄、外圆和一个端面。翻身,在同一夹具上装夹,车另一端面。这样做,楼主所说精度当不难完成。

网友:

同意4楼说法,楼主可参照4楼方法去加工肯定没问题

网友:

四楼:
夹紧处仅光外圆,锻后内孔余量加上起本身厚度达15mm/单边,
这样的夹持厚度加上四爪卡盘,再加上其使用的车床本身不是很大应该够了把.
如果不够,你觉得要留多少才好呢?
而且可以一次加工两件左右,也不是很耗毛料啊.

网友:

1.来料锻成200mm长左右的管子;
2.粗车内外圆各留0.5mm余量(多次装夹释放应力);
3.时效去应力;
4.夹一端车内外圆到尺寸切总长(注意车一件,切一件)

网友:

<>这种零件(直径大,壁薄)确实比较难加工
<>支持4楼
<>1先粗车
 2用花盘或用立车,压工件车内孔
3内孔工艺撑板工装,压工件车其余。或内孔找正,压工件车其余
一般大小的薄壁零件,可以几件合并下料加工艺柱,精车内外圆,割长度,夹外圆(内孔撑板撑内孔)车厚度至尺寸。

楼主:

我是楼主:我们现在的加工工艺是:1.锻圆筒(每个毛坯2万)2.粗车筒体,切断3.热处理达到性能要求4.车两断面达27。5.车胎装夹,从内侧端面8个压板压紧,车外圆,换压板从外侧压紧,车内孔,内外园留单边0.5余量。6.低温去应力热处理。7.和工序5一样,车外圆大图,压板外侧压端面,放内测压板,车内孔,倒角。完成。
但是同轴度和圆度还是比较难保证,只有个别件能达到图纸要求。
此为批量产品,每年1000件。

网友:

楼主:我提个建议,低温去应力热处理后,要光出一端面,最后0.5mm余量不要车,磨出来,(电机装在拖板上)先磨内孔,
再做夹具以内孔定位磨外圆,

楼主:

磨削效率太低,成本太高,只考虑车削。

网友:

回9楼
你的工艺路线和方法是对的
建议用圆盘(相当于整个压板)替代8--压板;试试。
工序5;车时把厚度车至尺寸

网友:

我认为,低温去应力热处理后,车孔时要光出一端面,再以孔与端面作基准车外圆能保证形位公差。

网友(2009-08-18):
请问这种材料在锻造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工件装在电机什么部位,内孔应该是与轴紧配合吧,能不能先加工内孔,两端面,装配后,在加工外圆

网友:
若是配合件楼上的方法可以考虑

网友:
好作。没那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