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不下来的压力传感器如何标定?---[请教]

楼主(2007-08-04):
这个传感器在装上设备时标定过一次,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测量的数据明显不准~需要重新标定了,可是传感器又拆不下来.

这怎么办?

再请教下,设备设计时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以后的标定问题,现在传感器拆不下来是不是设备本身存在缺陷?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传感器用在什么地方的,
传感器应该是能够拆下来的,更换传感器也是很平常的事,拆不下来的传感器要是坏了,如何更换呢?
没听说过传感器要单独标定的,我们是整套系统标定,一年一次.

网友:

压力传感器的输入输出都很简单,应该都能拆的,要有点耐心,可单独进行检定调整,一般的都有满度和零位调整电位器,同时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对线路要求严格,使用的数字压力显示表精度都很高,达到0.1级或0.2级,都有误差调整功能,范围也比较宽,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整体标定,输入标准信号,用调整数字显示仪表误差的方法进行标定,排除了系统的误差!

楼主:

这个不需要在液压机上做实验吗?
原来打算在压力机上测量下,确定输出的电压和压力的对应关系的
可是传感器很难拆下来(设备的设计缺陷)

网友(2010-08-14):
压力传感器是常用件,拆不下来只能说是和设备不符合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