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做了个锥齿轮,感觉不像,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2007-08-04):
用CAD做了个锥齿轮,感觉不像,高手给点意见

楼主:

改用Proe做的直齿锥齿轮

网友(2008-03-14):
你错在锥齿轮的基本概念上,锥齿轮的齿是随着锥齿轮的直径变大而变大,也就是同一个齿,内侧的齿小,外侧齿大,是均匀渐变的,而不是你画的齿的大小内外一致。

网友(2008-06-03):
直齿锥齿轮

直齿锥齿轮三维制作的过程:根据图纸上的所有参数和成批加工中需经统计后要改进的参数(例如齿顶适当减少压力角进行修缘、齿的中部适当凸出、大端和小端适当收缩形成所谓鼓形齿等等)做成制造直齿锥齿轮的电极图,再用电极图在多轴数控精密铣床(也有称精雕机的)可以直接加工出来了,这才是有实用价值的直齿锥齿轮图。当然在设计中用球面渐开线就更好了。要做到各参数都可以调整到图上,还得有实际的经验。甚至于连齿根的过渡圆弧也可以做成参数化的,从大端至小端变圆弧齿根,这才是适用的。

网友:
请大家用Google搜索“标准数控滚齿机加工小模数直伞齿的好方法
附有录像。一定要看哦,难得一见的。

网友(2009-03-31):
同意4楼的意见,但我 认为齿顶渐开线是加大压力角

网友:
我用的是Solidwork  先化漸開線無轉位齒當刀具..再製車工實體.以刀具路逕掃出,再復製特徵...看起來還不壞
我不會上傳檔案,否則可供諸位前輩參考

网友:
7# w9049237

网友(2009-05-04):
请问7、8楼的兄弟,您的弧齿锥齿轮是怎么样画出的,我详细的说说吗,小弟在建模方面遇到了困难,想向您请教

网友:
以刀具路逕掃出,再復製特徵...刀具路徑就是你所計算用的參數

网友:
厉害,看你的界面好像使用solidworks画的
是不是用的扫面切除命令啊?

网友:
是soliwork沒錯...但直接以VBA驅動

网友:
很多东西不一定要自己动手来画,标准件"三维资源在线"里有,如果只是学习画一画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0-04-12):
好想学习一下,不知道CAD画这个伞齿怎么画?

网友:
太有水平了,小弟我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不错,不错画的挺好的,长见识

网友(2010-05-27):
╮(╯▽╰)╭  看来还得回家做做功课。。。。。

网友:
太好看了,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
用SOLIDWORK比CAD画起来会好一些,但是也要建好多的模型,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
不错,可以再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