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用变量泵用柴油机调速可以吗?---请教

楼主(2007-08-04):
变量泵和定量马达组成的闭式回路,仅是起到调速的作用吗?如果不用变量泵用柴油机调速可以吗?

网友:

有的工况可以,有的不行,要和柴油机的工作曲线配一下,要是不行得考虑用变速器。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楼上2位说得对,一是精度的问题,二是效率的问题,此外还要考虑输出扭矩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