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的液压系统设计,工作部件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08-04):
一个特殊的液压系统设计
请大家出出主意,提提建议.
缸径80,杆径40-45,最大行程400,工作行程300-350,推力150-200KG
无杆腔进油时,速度要求4M/S
有杆腔进油时,速度0.2M/S

主要是工作部件的选择问题。

谢谢!

网友:

无杆腔截面大速度反而要求比有杆腔快,数据有误吧,
若确实如此是否用两个不同排量的泵分别供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杆腔截面大速度反而要求比有杆腔快,数据有误吧,
若确实如此是否用两个不同排量的泵分别供油。

谢谢关注!

数据没错。只能用用一个泵。

不然就不叫“ 特殊的液压系统”了。呵呵。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方案1:用调节阀,靠改变阀门阀瓣与阀瓣与阀座间的流通面积,
通过调节进油量,来达到控制速度的目的。

方案2:采用双油路向“无杆腔”部供油,
采用单油路向“有杆腔”部供油,

方案3:油泵采用变频器+电机,对油泵进行速度控制……

syw 070805---01.00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负载变化情况,速度稳定性要求等
别人才好给你提具体调速方案

可以考虑油缸差动连接

网友:

可以考虑油缸差动连接

网友:

油缸伸出时是全行程带负载吗?

可考滤差动连接并用压力补偿变量泵为好

楼主:

谢谢4-7楼的朋!!
现在一并回复。
我初步的方案是:
1,采用低压大流量泵供油;
2,差动连接
3,采用4楼的方案2:采用双油路向“无杆腔”部供油, 采用单油路向“有杆腔”部供油

还有什么好主意?

5、7楼朋友:油缸伸出时的要求快到终点时全负载并达到4-5M/S,前面大半对负载、速度稳定性要求不高

多谢各位

网友:

工作行程小于0.4米,要求速度大于4米,则工作时间小于0.1秒。
确实很特殊,很感兴趣。

网友:

因为不具体知道负荷的情况,只能大概说说,这种流量差异很大的系统,或一腔要求响应特快的场合,一般是应该有蓄能器的,光靠泵系统效率很低,应按最高的速度选一合适的蓄能器,再配泵,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具体知道负荷的情况,只能大概说说,这种流量差异很大的系统,或一腔要求响应特快的场合,一般是应该有蓄能器的,光靠泵系统效率很低,应按最高的速度选一合适的蓄能器,再配泵,就解决了。

有蓄能器的,压力不高(2.5MPA以下)时,该如何选一合适的蓄能器?

初步配泵:120L/MIN,2.5MPA,齿轮泵

网友:

你这是高速液压缸,缓冲是关键是难点!
油路用大流量泵,插装阀控制,差动连接可以实现,进油回油管做粗点就行,油缸到位后冲击很大,所以缓冲是关键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高速液压缸,缓冲是关键是难点!
油路用大流量泵,插装阀控制,差动连接可以实现,进油回油管做粗点就行,油缸到位后冲击很大,所以缓冲是关键是难点!

3 C @! D. K8 s

缓冲不是问题,行程中有30-40MM的量是为缓冲留的。

本系统要的就是这个“冲”劲。用的就是差动连接。

呵呵。谢谢提醒!

网友:

归隐大侠所言为正理,楼主自己也说了,“有贮能器的”。
按楼主在首帖中的数据,如以活塞杆直径40计算,如用差动,活塞杆伸出时所需油量约为0.5升,用一个5升的气囊贮能器就能对付了。而在返程时,所需流量比45升/分大一些就可以,似乎不必用到120升/分。
虽然按首帖数据,系统工作压力不大于2MPa,但贮能器设定压强宜高不宜低,因此泵的选用还是用中高压好。
至于油缸能否高速使用,与密封件的选用有关,活塞与活塞杆的密封都用格来圈,应该可以了。当然缸筒内壁和活塞杆圆柱面的工艺质量应该得到保证。即使专业厂,所能做的也只是这些。

网友:

管道选配,以大于300升/分流量计算。阀的选用,因为工作在低压状态,可选择的范围极大,插装阀这些价格较高的似乎没有必要。

楼主:

油缸尺寸己定,63MM/45MM、行程400MM
据此,泵为60L左右的就够了,这点,害怕伏枥大侠所言极是。
关键是活塞杆伸出时的速度要保证,可能要定
请问目前哪家的高速缸比较好?

又请问 害怕伏枥大侠
1、贮能器现在都有哪些厂家的比较好?
2、‘管道选配,以大于300升/分流量计算。’似乎要配得和缸径差不多了呀。
3、格来圈是什么,哪里有?

网友:

格来圈

没有制作过这样的高速油缸,感到兴趣,参加讨论,所言仅作参考。
1)对于管道选用,常见以油液在管道内流速为计算依据。一般推荐值对于压力油最大为6米/秒,回油管道为2.5米/秒。
本帖讨论的油缸,现决定为缸径63毫米,活塞杆45毫米,若其工作在差动状态,行程为400毫米,需油液约为635毫升。如果活塞杆伸出速度为4米/秒,则要求流量为6350 毫升/秒,381升/分。如按6米/秒的流速计算,则管道内径应为36毫米。
如把管道内径改为25毫米,则流速要达到12.4米/秒。
63毫米油缸常规接口内径为12.7毫米,对于本帖油缸,显然太小,似应加大。
2)油缸返回时所需流量为18.3升/分,油泵选用仅需以此为据。
3)液路系统还是应该使用两个通径为25的插装阀,用于打开贮能器至油缸的通道和差动回路。
4)使用高压泵,贮能器设定压强尽可能提高。

所谓格来圈,是一种由一个O形密封圈和一个矩形截面的增强聚四氟乙烯环组成的复合密封,用于活塞与缸筒间。如果增强聚四氟乙烯环的截面为阶梯形,是斯特封,用于活塞杆的密封。这两种密封使用时,配合增强聚四氟乙烯带的开口导向环,活塞和活塞杆与缸套缸盖间无接触。因而工作时的动、静摩擦系数都很小,可以用在高速状态下。
现在这两种东西国内生产厂家不少。我使用时在上海北京东路金鸡机电公司购买。

楼主:

害怕伏枥大侠所言:
63毫米油缸常规接口内径为12.7毫米,对于本帖油缸,显然太小,似应加大。

如果增加进出口的数量(进出口各加二个12.7)会如何?

网友:

我不知!我需要250MPa液压系统,微流量,想用内径φ2的管,请问壁厚需多少?接头用那种好?

网友:

增加进出口的数量似乎不好,一是结构麻烦,二是效果不大。
此类小油缸接口常用螺纹连接,63缸径接口螺纹一般为Z1/2 “ 或M22*1.5。如油缸采用普通拉杆式结构,其前后缸盖均为方形,处理起来容易得多。把接口改为法兰连接,即可方便将接口内径改变为约20毫米。如再把缸盖适当加长,接口尺寸还能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进出口的数量似乎不好,一是结构麻烦,二是效果不大。
此类小油缸接口常用螺纹连接,63缸径接口螺纹一般为Z1/2 “ 或M22*1.5。如油缸采用普通拉杆式结构,其前后缸盖均为方形,处理起来容易得多。把接口改为法兰连接,即可方便将接口内径改变为约20毫米。如再把缸盖适当加长,接口尺寸还能加大。

呵呵,想到一块了。谢谢!

: i j

这回,我想在油缸里加弹簧,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归隐大侠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有回复:
“ 楼主一定要很高的速度,只能采用高压的气动系统,只要气动才可能瞬间推动一个物体产生很高的加速度。”
再重新看过你的首帖,“最大行程400,工作行程300-350,推力150-200KG”。
200KG的推力,若缸径80,其压力仅需0.4MPa,完全在普通气动工作范围内。何必要用复杂的液压系统呢?
买一个普通的气缸,加一个贮气罐,找一个压力高一点的空压泵,不更方便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归隐大侠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有回复:
“ 楼主一定要很高的速度,只能采用高压的气动系统,只要气动才可能瞬间推动一个物体产生很高的加速度。”
再重新看过你的首帖,“最大行程400,工作行程300-350,推力150-200KG”。
200KG的推力,若缸径80,其压力仅需0.4MPa,完全在普通气动工作范围内。何必要用复杂的液压系统呢?
买一个普通的气缸,加一个贮气罐,找一个压力高一点的空压泵,不更方便一些吗。

说的是。正在计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归隐大侠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有回复:
“ 楼主一定要很高的速度,只能采用高压的气动系统,只要气动才可能瞬间推动一个物体产生很高的加速度。”
再重新看过你的首帖,“最大行程400,工作行程300-350,推力150-200KG”。
200KG的推力,若缸径80,其压力仅需0.4MPa,完全在普通气动工作范围内。何必要用复杂的液压系统呢?
买一个普通的气缸,加一个贮气罐,找一个压力高一点的空压泵,不更方便一些吗。

CDK气缸最高速度3M/S.
油缸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5M/S.

网友:

费斯托的高速气缸有达到4M/S的,你查一下.
这么高的速度我觉得最好用气动实现吧,用液压可能不得行哦,你想液压的东西本身就慢得很

用高速气缸+快排阀+储气筒+大通径管道,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以前找费斯托做过,关键是缓冲,要长且可靠,否则很容易把端头撞飞出事情的,建议尽量用气动解决.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费斯托的高速气缸有达到4M/S的,你查一下.
这么高的速度我觉得最好用气动实现吧,用液压可能不得行哦,你想液压的东西本身就慢得很

用高速气缸+快排阀+储气筒+大通径管道,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以前找费斯托做过,关键是缓冲,要长且可靠,否则很容易把端头撞飞出事情的,建议尽量用气动解决.祝你成功!

 n. N/ C

多谢!

费斯托是哪里的?能给个网站什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

8 f8 Z D

费斯托是哪里的?能给个网站什么的吗?

德国FESTO气动你不会不知道吧?最大的气动元年供应商之一,就是价格太高了,自己在网上查了找到当地的代理吧

网友(2008-06-15):
提醒一下楼主:还要重点考虑换向冲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