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阵列特征的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04):
SW阵列特征的使用时,选项中的随形变化不让选,盼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描叙详细一些看,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2015-04-10):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问题,想帮你也无从下手啊。

网友:
双击模型。把尺寸显示出来。让后选择它为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