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乳化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4):
请教高手

有多少种原因会使油乳化?抗磨46号和32号涡轮机油油温达到多少度会使油乳化?

网友:

液压油工作温度最好不要超过60度

楼主:

谢了

网友(2007-09-07):

所有的汽轮机油和液压油都会乳化,应选择抗乳化性好的油,进行脱水处理.这两种油的抗乳化性都有国家标准和各厂家的产品标准,注意选择就行

网友:

乳化的原因有

1.油比较脏
2.使用时间长

网友(2007-11-26):
油品乳化主要是由混入水分引起的,当水分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油水产生共存象,不再分开,也就是通常说的乳化。
乳化跟使用温度没有大的关系。温度对油品的氧化安定性也就是老化程度及使用寿命有关。
清洁度指的是单位体积的油品中混入的杂质或颗粒的数量,与乳化没有什么关系。油品老化后容易产生胶质或油泥清洁度相应变差。

网友(2008-10-15):
一般主要跟水分有关!水分含量超过油品质量标准就会加快乳化!

网友:
乳化跟使用温度没有大的关系!

网友(2009-02-18):
油乳化的问题---

油乳化主要跟水分或激烈搅拌。温度高主要加快油氧化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