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电源频率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4):
<>请教高手
<>  变频电机的变频柜输入的电源频率是50HZ,设置的电源频率是60HZ,这时变频电机在运行时是什么现象?为什么?请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若变频电机的额定工作频率是60HZ,则此时电机处于额定工作状态,即运行于额定转速。若变频电机的额定工作频率是50HZ,则此时电机转速大于额定转速。一般变频器的频率设置不大于电机的额定工作频率,变频调速是指低于电机额定转速范围内的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