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D产品大规模出现掉膜---[请教]

楼主(2007-08-05):
     公司最近生产的一批帽头产品经过PVD处理后,产品20%表面出现掉膜,个人觉得是水渍,这批东西虽然东西小,但是我们公司还是采用了挂镀的方式.考虑到成本的原因,我们在产品PVD之前没有经过镀铬处理,而是直接拉丝之后PVD,我们分析由于东西小,拉丝不到位也有关系.

     不知道有没有表面处理的大大给我上上课,真的很急,现在公司帽头的PVD处理生产都停了.在线等啊!!!!!!!!!!!!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你在主楼的发言提到:
1:我们在产品PVD之前没有经过镀铬处理,
2:产品20%表面出现掉膜

从情况看,既然有80%的完好率,就说明PVD镀膜前可以不必“经过镀铬”处理。
首先从其它工艺方面找原因。

PVD镀膜前要经过三道工序:
1、超音波清洗
2、热空气干燥
3、真空吸尘

我猜想:
1、PVD镀膜时,产品上有水汽或灰尘。
2、蒸镀罩内存在水汽。

最好能做一下对比实验:
1、被镀件热的情况下开始蒸镀。
2、被镀件在完全冷却后再开始蒸镀。

syw  070806---00.46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前辈的指导,我们再去找找原因看.谢谢

楼主:

开门前辈:
      我们公司是用真空溅射进行PVD处理的,不是用蒸镀!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区别?谢谢前辈

网友(2007-11-08):
从你的表述来说,主要是你的前处理没做好,如表面清洗,去毛刺等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清洗干净的原因,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2008-10-31):
有没有关于PVD的品质控制资料,能否赐教,谢谢
楼主是做PVD的,能否将资料发给小弟学习学习
ZYD771107@TOM.COM

网友:
应该是预处理的原因,即清洗不彻底。

网友:
如此高的掉膜率,其直接原因,应该是表面杂质造成的,请分析清洗,运输,环境这几方面的条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