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出错,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7-08-05):
  安装完后运行程序,出现           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_Wildfire:51
                                            Fatal licensing error:No valid license servers available

 d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帮帮忙啊,我安装了3遍,都这样......

网友:

请把您的安装步骤说一下。很有可能你的flexlm没有启动,

网友:

我安装的Pro/E也出现这个错误,请高手帮忙,等待中,,,,,

网友:

启动flexlm有误或者根本没有运行该程序。只此可能。

楼主:

    flexlm?我先运行了keygen.exe得到license.dat文件,然后运行setup.exe,安装
pro/ENGINEER,一直按照步骤装下去,再那个选择服务器的时候点第三个( locked
license file),选择的文件就是那个产生的license.dat,别的就一直是"下一个"

楼主:

    哦,忘记说了 ,我这是2.0的PRO/E

网友:

是野火2.0吧。看看下面说明。

pro/e安装说明:
一、如何虚拟网卡: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硬件”--〉“下一步”--〉“下一步”,--〉(“搜索..”等一段时间)--〉“添加新设备”--〉“下一步”--〉“不,我想从列表选择硬件”--〉“网卡”--〉下一步”--〉“制造商”选择“Microsoft”,--〉网卡选择“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下一步”--〉“下一步”--〉“完成”。 现在你已经有一个虚拟网卡了,查询网卡的ip号:“开始”--〉“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dos提示符下敲入:ipconfig/all,回车,你会看到“02-00-4c-4f-4f-50”这组数字,这就是你虚拟网卡的ip号。
二、生成license文件。 有了网卡号才能生成里license文件。 将光盘里面的crack目录拷贝到硬盘中,双击“indptc”,会弹出对话框,在hostid一栏里填入“02-00-4c-4f-4f-50”,点击“creat license”,这时目录里面会多出一个“license”文件,你的license文件已经生成好了。
三、中文安装 安装英文版的朋友不必做这步。 “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环境变量”(上面那个)--》“新建” --〉“变量名”填“lang”-->“变量值”填“chs”,(繁体中文填“cht”)。“确定” --〉“确定” --〉“确定”。四、安装pro/e 双击setup,“选择要安装的产品”,只选择“pro/enginner”一项,--〉“下一步”,(等一会),“下一步”--〉到“指定许可证服务器”对话框,选“增加”--〉选“锁定的许可证文件(服务器未运行)”项,在“许可证文件路径”栏指定第二步生成的license文件,(后面的那个文件夹图标是供你浏览的,好找你那个文件)。“确定”“下一步”--〉“下一步”--〉到“ptc ole服务器”对话框,把两个语言对话框改为“chainese_cn”,“下一步”,到“windows 优先选项”对话框,把“快捷方式位置”的“桌面”打勾选中,一直“下一步”,不用理会其他提问,装完就可以用了。

楼主:

  致7楼的大侠!我那个是XP的操作系统,还要装网卡吗?

网友:

No valid license servers available是没有有效的注册码或是认证码

网友:

也许有网卡,就不用按七楼大侠那样装虚拟网卡了。
根据我的经验,不同的安装盘有不同的钥匙文件生产方法,但总体都是使用网卡代码导入到钥匙文件中。有的直接生产就可以了,有的要一个DAT文件里修改用户名与代码,我现在用的是在一个DAT文件里把00-00-00-00-00全部替换成自己网卡代码,然后生成钥匙文件就可以了。后面的安装步骤都比较简单,仔细一点基本上不会出什么错。确认自己的钥匙文件安装是正确的就好了。实在不行就换安装盘试试吧。呵呵。

楼主:

谢谢10楼的意见!值得我再次尝试,呵呵,第6遍了

网友:

网卡没有建好,从做就OK

楼主:

         虚拟网卡我建了.是微软的!(但我想XP它本身就有网卡的,不建也没关系!)安装后没有成功!昨天晚上按照10楼大峡的意见,我试了下,还是没有成功,因为那个00-00-00-00-00我是不用改的,但是修改用户名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刚才从C盘中调出PTCSETUP.LOG看了下,说是安装时在C盘找不到什么什么文件.....我装在D盘的,怎么要去C盘寻找,郁闷

网友:

试试吧全部3张盘考到电脑硬盘,再装一遍,我以前这么做,成功过,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由keygen.exe得到license.dat文件,不要放在C盘,放在其他盘看下。但是放好后不能移动的。

网友:

我记得我曾经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和licence创建的版本有关系

网友(2008-05-17):
回复 楼主:

我的以前也出现 了这个问题,换个系统盘重装之后就有用了,我看这是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实在不行,试试重装了.

网友(2008-07-03):

这里有proe4.0安装视频,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所有版本的都适用么??!!

网友:
物理地址更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