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线盒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06):
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线盒为什么有时在电动机的上面,有时在电动机的侧面,是不是为了接线方便啊?

网友:

接线盒的位置可以依据你的要求定,

网友(2007-09-27):
引用 楼主:
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接线盒为什么有时在电动机的上面,有时在电动机的侧面,是不是为了接线方便啊?

不对吧?
就Y系列电机而言,一般在右侧的(右出线吗).
Y2系列电机是在上方的,
这是电机设计上的要求,
开始时模具就做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2008-11-25):
电机的接线盒可在电机的左侧,右侧或上方,你要什么样就在合同中注明就行了,若不注明,给你的或你购的电机的接线盒一般是在右面的(指人在电机轴处),Y系列和Y2系列好象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