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T型槽铣刀加工一个产品,选用刀具---请教

楼主(2007-08-06):
请问各位

我要用T型槽铣刀加工一个产品,选用刀具时,要不要考虑这个T型槽基本尺寸的大小,谢谢!!

 ~0 |- \

这个T型槽铣刀中的T型槽基本尺寸,这个尺寸指的是哪个尺寸,最好附张图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要的,请看附图,A、B和C都要考虑,而且最好选了刀再设计槽。

网友:

选择刀具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刀具的的干涉问题,其实T型槽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好加工的,但往往因为工件尺寸限制夹具干涉等问题而变得十分麻烦。还有楼上说的先有刀再设计槽有点看不懂,都是先有工件才设计刀,刀具是为工件服务的,怎么会为刀具的设计而改变工件的道理呢。

网友(2007-09-11):

去刨床加工,铣床太慢了

网友:

2楼说的对
根据实际需要,选用本单位现有的适合的T型铣刀,设计T型槽。成本低。
T型槽设计是有标准可查,标准T型铣刀采购方便.
不要自说自划改标准T型槽的尺寸。1零件不符合标准化,2干涉无法加工,3定做刀具成本高时间慢

先用键槽铣刀(或立铣刀)铣A尺寸,再用T型铣刀铣(B、C)尺寸

网友(2007-12-25):
前些日子给客户设计的T型铣刀。

T.dwg

网友:
考虑加工材料的硬度,保证刀杆的强度,T槽的宽度(M)要是不大的话可以直接采用同样宽度的铣刀铣切.要是宽度太大可以采用倒铣切.当然C要小于A的半径的一半.如果要是大的话,可以采用伸展式刀具

网友:
马元帅说的有道理,一般应根据标准的T型刀具来设计槽,除非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不然设计出来的槽需要用非标刀具成本可就高了,而且刀具定制的周期也长。

网友:
可以采用拉刀,建议大批量使用.可以先用立铣刀再用T型刀走差补.用一把刀切削力太大,容易震刀.建议用错齿形式

网友(2010-05-03):
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要想要精度还是用立铣刀,但是选择好的刀具很重要,所以要查刀具手册了。

网友(2012-05-15):
楼主找我吧,我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疑惑

网友:
你只需要给我T型槽的图纸,我们为您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