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如图零件,面铣刀该用什么型号的?---[图,请教]

楼主(2007-08-06):
请问各位

我现在需要加工一个零件(请看图CAD2007),材料为ZL111。选用面铣刀该用什么型号的?最好说明一下理由。

还有个问题,套式立铣刀包括了面铣刀了吗?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样本.dwg

网友:

楼主您好!您只给出一个视图,标有尺寸的内圆应该车或镗加工就可以啦,那您选铣刀加工那里呢?